执行机构
调大液压油泵对整个系统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5-06-16):
我有一个液压设备,由于我嫌整个系统动作动作过慢,特别是主缸是有有充液阀的那种大缸动作太慢.我想问一下把原来排量20调成32的油泵会不会有什么反作用?

网友A:
你就增加流量~~~应该没问题!!不过你要考虑会不会对设备造成冲击!!影响其使用寿命!!那你压力应该不会加大吧!!

网友B:
不会有问题的,既然能调到32说明应该在他的有效工作范围内的,没问题的,

网友C:
液压系统的参数确定是需要计算得出,系统流量与整个系统的工艺、节拍都有关系,系统流量还关系到每一个执行单元的通径,电机功率大小等,需要整体考虑。若感兴趣,可以于我联系:jiangang.meng@163.com

网友D:
上帖有理

网友E(2005-07-19):
说的很好

网友F:
加大排量对下行加速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