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伺服电机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5-06-16):
我用的富士的伺服电机,在电机和运动控制卡上电的时候伺服放大器显示正常,但是等一段时间或电机运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编码器通行的故障,但是可以复位,复位一下可以正常工作,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那位大侠知道这个问题的原因,希望指教了.

网友A:
有干扰信号进入编码器

楼主: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你说的干扰信号都有那些?是有什么地方会产生干扰信号?

网友B:
您在哪里,伺服用在什么设备上?怎么同您联系?能将你的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里吗?我可以做一些富士伺服电机的技术支持工作。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C:
你说的是EC报警吗?我曾碰到过此情况,说起来很郁闷,我当时用的是富士400w电机,后来查来查去才发现是动力电缆太烂,你可以换一跟线试试,但是为什么是ec报警我也弄不懂,郁闷ing+奇怪。

网友D:
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我更换了电缆还是不行

网友B:
怪拉,都在提问,怎么没有人给我邮箱发送联系方式哪?我可以免费提供技术支持的。

网友:
每个人的名字点一下,就会显示注册资料,详细资料一般都不显示,但是邮箱一定是有的。

网友B:
对拉,怎么忘记拉。哈哈。我试试看能不能行的通,谢谢老刘。另外说一句,所有用富士伺服电机的朋友都可以同我联系,我代理伺服电机,不敢讲精通,一般问题还是略知一,二。不管您从谁那里采购,只要你在使用富士伺服,就是我的朋友,有问题,尽可以同我联系。打我电话或者给我发邮件都可以,电话:024-23286338 手机:13840146961 最好打座机,在办公室资料比较全,容易解答。

网友E:
各位大大: 我以前遇过类似问题.静电干扰.电缆线长度和品质.尤其是接头 接触不良.另有可能是电缆线曲折转弯处有近断路现象所造成.

楼主:
to:发呆的猪,就是EC报警啊,我用的有750w,400w,200w,100w。 都有,目前在这几种电机上都出现这个问题, 我也觉得可能时线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时那根线的问题还是干扰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C:
to:waterhong 回复晚了,sorry 我说的线指的是接电机uvw的那根线,建议把从电机到驱动器处的线换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ok了

网友C: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029-82022938 吉

楼主:
to:发呆的猪 谢谢。 那你说把UVW的线换掉,那换成什么样的线呢,我这里接的是一般的导线,就直接把三个头连连起来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C:
就是那根线,当时我买的是380元/100米的4心动力线,后来才发现不能用,但是问题很奇怪,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我拿表打过的,线没有短路,而且也通,但就是不能用,你可以拿一般的线分开接uvw,应该就没问题了,试一试吧,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原因会不会出现在编码器的连接上啊。

网友F:
有个提议,希望各位在交流时不要通过e-mail,在论坛里贴出来,大家都能参考学习一下!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G:
同意赖狗子的提议 既然都是朋友,就在这里解决问题啦,呵呵,那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讨论,何况每个人的能力和学识都是有限的,大家一起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

网友G:
动力线(UVW)是否为屏蔽线?编码器的信号线是否也是屏蔽线?两根线的外部屏蔽层接地如何接的?最好信号地和动力地一定要分开接。。。用万用表测一下动力的地和信号线屏蔽层是否短接了?如果接线没有问题应该就是线的屏蔽没做好,信号干扰造成的。。。

网友G:
如果信号屏蔽线和动力线的屏蔽短接了,都不如不用屏蔽线了,呵呵,可能我说的也不对啊,望大家指正~~~

网友C:
动力线有屏蔽么?晕了 首先你的电机是可以工作的,这说明电机和驱动是ok的,其次EC报警频繁出现,只能是线这块的问题,连接的不好比如虚焊或者短路或者信号干扰都可能,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排除,实际情况还是要你判断的。 我只是把我碰到的EC情况大体说一下,仅供参考。问一句如果不挂控制线,试机JOB会不会出现EC报警呢?如果会,你说你该怎么办呢? 晕了~~~~~~~~~~~~

楼主:
我也觉得出现EC报警是接线的问题,动力线(UVW)不是屏蔽线,编码器的信号线是屏蔽线。但是屏蔽线的地没有接,我不知道要怎么接。如果是没有屏蔽好,是不是接了地就会屏蔽了。我现在发现,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当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我指的是在一刻钟以上),有出现了EC,这样的问题还会纯粹是接线的问题吗?那如果不是接线的问题,是信号干扰的话,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有反应呢? 谢谢指教,我会尽快查出原因,然后我解决的办法帖到这里来,以便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B:
TO :WATERHONG 不用查拉,你的问题是编码器电缆屏蔽没有接,你将屏蔽层一端接编码器插口(白色方型)3号插脚,另一端与驱动器CN插头外壳连接,一定要用屏蔽层连接,联上就没有问题拉,我公司代理富士伺服,是国内授权代理商,我相信各位在采购富士伺服电机的时候,找的代理商一定都不是授权代理,否则这么简单的问题不会将各位难住,如果各位不介意,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同我联系,我相信不会让各位失望,价格应该也不会离谱,毕竟是授权代理,全国没有几个人能拿到的。

楼主:
to:沈阳老宋 谢谢你给我的解答,也谢谢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发信。现在问题基本解决。如果以后我们这里还要采购类似的产品,我会考虑你们公司的,谢谢老宋!

网友B:
TO :WATERHONG 不客气,问题解决啦就好,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同我联系,邮件,电话都可以,邮件(shenyang@bjservo.com)我是天天都会看的,工控网就不一定啦,有时间也会来看看。希望能同你保持联系

网友H:
您在哪里,伺服用在什么设备上?怎么同您联系?能将你的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里吗?我可以做一些富士伺服电机的技术支持工作。我邮箱 fangdexie@tom.com

网友F:
在这里拉客户没意思了!

网友I:
编码器的屏蔽线是要与编码器的电源负端相接的!还有个可能是编码器的品质太差,信号不强!

网友J:
是不是电缆有问题?

网友K(2011-03-26):
如果是 富士W系列的  EC报警是通病   可能是电机轴串动造成的 不好解决

网友L(2012-04-27):
富士W系列的  EC报警和OL都是是通病 ,都是伺服电机的问题,

EC报警:也有可能是编码器线不良

网友M: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问富士的技术,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

顺便提下我司是多摩川编码器大陆总代理,以后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不管是售前售后服务都是绝对ok的

宁波安德路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574-87066055

传真:0574-87066911

QQ:154926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