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和马达间编码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5-06-16):
各位好,最近我调试中的三菱伺服电机MR-J2S-20B老报警(代号20),查资料了说是编码器报警,我现在想从新接线。但按照接线图放大器和编码器之间连接应该是一对一的,但现在我编码器只接了四根线,而放大器就接了十根线。请问该怎样接线呢???

楼主:
各位好!我从新查线了,具体的接线是: 放大器 编码器 16(针)MDR 5(针)MDR 6(针)MD 4(针)MD 8(针)| \ | 1(针)MR 18(针)P5 3(针)BAT 11(针)LG 8(针)LG 请问:1.传送和接收不是使用MR和MRR的针口吗?象上面的接线怎能实现通讯呢?? 2.SHD和CNT接口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编码器的电缆,连接头。有时候问题会出现在连接上,还有就是电源有没有问题。三菱有个技术热线 8008289910 可以打了问一下。

楼主:
我已经打过了,他们说没有这种接法,使用MR和MRR通讯的

楼主:
我已经从新做了一条新的连接线,但还是出现报警20

网友A:
建议查一下电缆的导通性以及接头的针脚有没有松动。

楼主:
请问:原先的屏蔽电缆里面的细线是1mm,我现在换成了2mm粗的线,请问有问题吗???

楼主:
请问:编码器和放大器之间的连接线,不接屏蔽电线可以正常运行吗??????

网友A:
肯定会有干扰,建议还是要使用屏蔽电线。

网友B:
三菱的编码器和放大器之间的连线有成品卖的,具体型号你可以咨询一下就OK了

网友C(2005-08-01):
我建议还是放弃自制连接线的想法

网友D:
我用的就是MR-J2S-20A, 我自己做了一条编码线, 很正常. M 跟 MDR 是不用接的, SHD其实是地线我不接也可以正常工作, 但我想在实际的环境中, 地线还是要接的, 并且要接好, 所以具体接线是这样: 放大器端 电机端 MR 7 1 MRR 17 2 BAT 9 3 P5 18/19/20 7 LG 1/2/11/12 8 SHD 接到插座的外壳 9 或直接接到地 另外我用的电线是没有屏蔽的, 并且线比原来的粗很多, 不过我觉得线比原来粗就可以了, 至于屏蔽, 如果是在实际环境中, 还是要用的 其实说明书那里很详细的, 你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E:
拆开外壳看一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靠近LCD显示板边上的里面的贴片元件已经烧掉!!

网友F(2006-10-15):
编码器线一定要有屏蔽

网友G(2008-12-19):
电机和驱动器是否匹配

网友H(2010-09-08):
三菱E型伺服电机编码器接线图

网友I(2011-03-27):
求助,HC-KFS43编码器9芯端子,每个端子接线颜色,因为标准端子被剪没了,十万火急,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J:
红黑为电源,绿白黄为abz信号线。蓝灰橙为abz反相信号线。1根屏蔽线

网友K(2019-06-03):
引用 网友J:
红黑为电源,绿白黄为abz信号线。蓝灰橙为abz反相信...

红黑绿白黄蓝灰橙  是接电机端那个叫

网友L(2019-10-07):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红黑为电源,绿白黄为abz信...

学习了,不过使用手册上应该都会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