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丹佛斯报警

楼主(2005-06-16):
各位,我这里有台55KW的丹佛斯5000的变频器,最近老是频繁报29#(过热)。可是我这里的实际温度还不到报警温度。风道也还可以没有堵。请问谁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呢及怎么处理。谢谢大虾指点啊~

网友A:
天热,机器放的位置怎么样??用了多久了变频器!!

楼主:
机器用了2年,环境温度应该不是很热,放置位置是设备厂家配套带的,一年前都没有这个报警的

网友B:
外加一个风扇对着散热器吹,看还报不报警

网友B:
如果散热器温度达不到报警的温度可能是热报警电路有问题,检查相关电路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