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过搅拌机"自动化改造案例

楼主(2005-06-16):
求助:谁有"过搅拌机"自动化改造案例 1:要求是能提高电机寿命 2:节能效果要好 3:能实现自动化控制 4:提高产能 5:

网友A:
搅拌液体比较好做——制药行业、化工行业等,难做的是搅拌砂石的固体搅拌,经常变频器过载、过流!

网友B:
搅拌系统作过不少,可以和你讨论讨论。 QQ:11280899 jtx1688@163.com 13098806524

楼主:
是啊!!用来搅拌沙子什么的好难啊!! 所以希望各位帮忙 我也希望能把这单给个、做好啊 这样就可以打开我们新的市场

楼主:
时代变频: 我QQ是:58436930 kwuxiao@163.com

网友A:
选用变频器时最好要具有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这样输出模块的损坏率降低很多,将变频器容量选大一档,选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成功率大很多,否则您的系统能用三个月不错了!

网友C:
转矩矢量控制型变频器

楼主:
它是大功率的电机所以我给它选用的大功率的 不过好象不是矢量控制型变频器

网友C:
应该用矢量型的,在过载时自动转矩提升,最好是转矩提升能达到200%,

网友A:
又有一个东郭先生出现了,不知道能否解释过载与自动转矩提升、以及转矩提升与矢量控制的关系,还是多看几天书吧!自动转矩提升只有在V/F控制方式下才起作用,而V/F与矢量控制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在同一台变频器里是不能同时使用的!一般转矩提升或者启动转矩几百%大多讲的是变频器在启动瞬间可以达到的百分比,运行过程中那叫过载余量!

楼主:
瞿世才:那你说应该选用什么变频器给客户呢? 我现在帮他选的是东元的!!怎么样?? 行的通吗???

网友C:
呵呵,瞿先生的火气比较大。 我所说的转矩自动提升并非你所理解的,泥沙搅拌机的控制非的用矢量型变频器,只有这种变频器的模块才有较大的过载能力,而矢量型的变频器也有V/F功能,在负载转矩大的时候,采用电压补偿,来提高电机的输出转矩,这样,才能克服这种工况的要求。 说话是一回事,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C:
这里选型时应该看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和过载允许时间,这连个参数是很重要的。 砂石搅拌机我没做过,但混凝土搅拌机我做过,因该差不多吧。呵呵

网友A:
谢谢您提醒,不过请您注意:矢量控制方式与模块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否则我们国内几百家变频器厂家目前也没有弄出来一个,干吗不买一个模块就行了!东元机器不太了解,不过好象调试起来与AB差不多,不太容易!只要选它的矢量型再大上一档我估计没有问题吧,具体请您咨询东元专家,不过按照以上逻辑选型不会错!

楼主:
老财: 那你用在混凝土搅拌机上是用什么品牌变频器呢? 现在在这边的混凝土搅拌机站很多啊,我也想去攻一下,不过就是没有经验啊,做起来有点.....希望能和你合作一下!! QQ:58436930 E-MALL:kwuxiao@163.com

网友D:
请您浏览这个网站,肯定有你需要的东西,WWW。IREX。COM。TW 有什么问题请与我联系,我们的PLC性能绝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价格只是同类产品的1/2呢! http://www.comwap.com.tw/jk_html_gb/index.htm

网友D:
对了,我的电话是023-60851976,023-68888170

楼主:
呵呵!!我现在是想不要PLC就能达到那效果啊 如果说用PLC 那我肯定知道可以啦~~

楼主:
ACS800 太贵了啊,有没有国产的可以达到那效果呢? 各位帮个忙!!谢谢

网友E(2007-01-08):
汇川的,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