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要求多少功率的电动机要用软起动器

楼主(2005-06-16):
请问各位大侠,国家要求多少功率的电动机起动必须用软起动器呀!谢谢!请发邮件给我:yb1973@263.net

网友A:
我们党没要求

网友B:
根据你的变压器容量,电网承受能力,以及设备的负载情况等来决定,我这里有多台500KW,1250KW(10KV )电机是直接启动的(有补尝电容),不知还有没有更大一点购的电机直接启动。

网友C:
同意1楼、2楼的说法。 我3年前搞的乌鲁木齐新世纪成功广场(商业大厦)水泵启动柜,7.5KW都用了西门子的软启动器。 曾经见过120KW的风机用的是星三角启动,不过远远没有2楼的见识广哟...... 我们党对这些琐事可没有做过具体的要求。

网友D(2005-07-19):
请问,有了变频器就不需要软启动了吗?谢谢!

网友E(2006-02-23):
2楼的,我见过比你还大的电机,是陕鼓的离心机,用在制药厂发酵送风的,囚囚你用变频了还用软启动干啥?本来变频器就有软起动功能

网友F:
30KW都用软启动器。

网友G:
国家没规定,只要电网能承受,其它因素一滤不考虑.3000KW都可以直起!真的有人这么干!

网友H:
3000KW都可以直起,帶液阻櫃的吧???

网友I:
国家没规定,我们主要看客户的要求的.

网友G:
没带绝对没带!

网友G:
帶液阻櫃就不叫直接起动了.

网友J(2006-04-24):
佩服。
就是电机受得了,tm人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