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接近开关能够测量齿轮的转向吗

楼主(2005-06-16):
如果能,该怎样检测呢

网友A:
好像不行,可以用惯性传感器试试。

网友B:
可以。只要错开一些安装、让两个输出相位不相同就行。 参考编码器检测方向的原理。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根据比较接近开关1动作到接近开关2动作的时间、接近开关2动作到接近开关1动作的时间来判定转向),但用3个接近开关应当更加方便一些:通过接近开关1动作后是接近开关2动作还是接近开关3动作的实际情况来判定电机的转向,通过PLC程序或者机电控制回路都可以很容易的来确定电机的转向。可以不用复杂的惯性传感器、参考编码器等复杂元器件。

网友B:
这句话这样断句:参考、编码器、检测方向的、原理。 两个足够,越多越麻烦。

网友D:
两个错开半个齿面宽度(相当于1/4周期)即可。

网友E:
加一个D型触发器即可将两个传感器的相位差,导出,可以辨别方向,但要告诉你们的是接近开关本身不带磁性,所以必须齿轮带磁性,如不行,则直接用两个普通齿轮传感器错开使用即可,具体方法和我联系吧

网友B:
接近开关 有感应式的

网友F:
完全可以,我以前做过的,很不错,还可以进行加减计数呢

网友G:
用编码器不是更好吗。

网友H:
用瑞士科瑞的齿轮方向接近开关就可以,型号DW-AS-501-M18-170 http://www.contrinex.ch/english/1_inductive/double.html 如有疑问,可与我联系george.wu@contrinex.cn

网友I:
可以,我们公司生产的隔离栅里面有一种方向识别器,可以识别方向,就是通过检测两个接近开关来识别的。不知道你是否参加过刚闭幕的北京FA/PA展会,我刚从北京回来,我们的展台上就有实物样品,如果你离上海不远,我们下周参加上海的IAC展会,时间是6月28-30,你可以去我们展台参观,turck(图尔克)公司,或者和我电邮联系讨论也可以。

网友J:
我刚好需做一个装置利用齿轮来测量轮子上绳的收放长度,有没有可识别齿轮正反转进行自动加减的计数器,其传感器应选用什么样的。希望各位老师能提供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如有这方面的产品,请将资料发送到xffwd@sohu.com。谢谢!

网友K(2005-07-18):
我们就有这样的传感器和计数器。欢迎来电垂询!021-64859191-311 侍洪来

网友L:
同意周公的意见!

网友M:
最好用三个,现在国产接近开关又不贵!

网友B:
怎么顺序全乱了!!!

网友N:
可以我们现在还在用.同: 阿_Q:   2005-6-16 18:01:00    两个错开半个齿面宽度(相当于1/4周期)即可。

网友O:
不是有那种带磁环和编码器的电机吗?干吗还要那么麻烦呢?

网友P:
用两个接近开关完全可以,和编码器的原理一样 不过用编码器更简单

网友Q:
以上除了飒飞和阿Q的---两个错开半个齿面宽度(相当于1/4周期)即可。 其他的都是废话,或者驴嘴不对马唇。

网友R:
哈哈 用个行程开关了

网友K:
致:学无崖,叭叭呜,采用2个接近开关或齿轮传感器错开一定的位置安装,让传感器测得齿轮的时间有先后区分即可,用计数器的方向计数模式就ok。我们有这样的产品,美国进口,价格也不贵。欢迎垂询!

网友S(2009-12-21):
专门测量高速齿轮接近开关,频率可达500KHZ,可完全替代编码器

有需要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邮箱:3642liuling@163.com    QQ:954428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