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QJ71C24-R2通信

楼主(2005-06-16):
求救!我用的是三菱Q系列CPU,QJ71C24-R2 232通信模块.现在我用串口调试器往该模块发送 数据,模块上RD 灯闪烁,然而监控plc 软元件没有收到数据,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通信协议(无顺序通信协议)等参数设置没问题。那位大虾指点一下,PLC程序用的是样例程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09-07-11):
修改一下QJ71C24-R2 通信模块的MODE编码,注意对照模块上面的指示灯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