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RS485如何用在RS422接口上

楼主(2005-06-16):
(无正文)

楼主:
请问,有一台设备是RS422接口,而我的电脑为RS232/485接口,要想通信上,如何对接呢?RS485为两根线(A,B),而RS422为四芯线,RA,RB,SA,SB,如何通信接线呢,我的意思是不用RS232/422转换。

网友A:
把422的SA,RA并在一起接485的A,其它接B,一句话,把正并一起,负并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B:
注意:422 可工作于双工方式,485 只能工作于半双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