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有关继电器的控制

楼主(2005-06-16):
各位老师好:我是刚毕业的学生:现在搞设备维护.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公司的一台水冷式风冷机组的电气控制部分当合上开关后:为什么交流接触器吸合后又马上断开.如此反复此过程.请问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你说得不清楚。我觉得你应该首先检查与此接触器相关的控制回路,有没有接触不良问题,有没有保护(比如过流保护)问题等等。

网友B:
恩,先检查一下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这就去检查.现在继电器控制好象很落后了,但比较便宜.我都是学自动化的.现在搞现场维护好象不是很有关.

楼主:
各位老师和朋友:我刚才用万用表检查过了,控制回路都导通,事情是这样的:当系统启动时,控制各个机组的电磁继电器(总共只有3个继电器,情况都这样)就吸合后马上断开,反复此过程.由于我刚接触此工作.忘各位朋友耐心的指导指导.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
是不是和过电流继电器有关啊?现在过电流继电器是不是和交流接触器组合在一起的啊?我问的问题很简单.但我是真心向大家请教.

网友C:
你的电机是什么接法?起动后接触器吸合又马上断开,是不是起动电流过大引起过流继电器保护动作啊,如果是过流继电器动作,那就把它的动作电流调高一些,个人意见,大家讨论

网友D:
首先你要弄明白交流接触器的控制回路有哪些相关联的元件,比如过流继电器,热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

网友E:
我是在制冷行业搞自动化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制冷系统的一些保护及控制上有问题,如:高/低压力保护、油压差保护、流量保护、压机过载保护等,另外温度控制仪如有故障,也会出现此故障。你最好能传一份原理图,并详细说明其中保护用元器件的型号。因不同的厂家所使用的产品不一样,设计也不一样。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指导.我检查过了.由于压缩机的高压超压了,低压到是没问题,昨天只知道检查电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问题还和这许多有关.呵呵和你们交流,我真的有所觉悟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