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整型如何转换为字符串型?数据量太大怎么解决?急切想知道!
走一走,问一问

楼主(2005-06-16):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RS232和lonworks的通讯部分,由于从RS232端传过来的数据量很大(每个周期260个字,520个字节),而且要同时显示,LONWORKS最多只能定义62个网络变量,我查了一下,一个网络变量作为CHAR型时,最多可以包含31个字节(其中有个是结束符),如果是长整型就只能是2个字节,但是我的数据量有520个字节,远远不够啊。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将这些整型的数据转换为字符型的,查资料似乎没有直接转换的函数,只有一个是将NEURON C的16位整型先通过S32_FROM_ULONG函数转换为32位的整型,然后再由S32_to_ascii将整型的转换为字符串型,但是转换后的长度为12个字符,也就是12个字节,只要在include里面添加s32.h头文件即可,但是我在nodebuilder里面编译时竟然出现了问题,反正就是这个函数有问题,我完全是依照这个函数的格式来调用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另外,有兄弟姐妹做过这个方面的通讯吗?是否也遇到过我这样数据量太大的问题,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呢?急切想知道!!!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采用SNVT_str_int的网络变量,该变量可以放15个整形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