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TP170b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16):
各位高人:PLC为S7-300的,用触摸屏TP170时间稍长一点的话,触摸屏上面所有的数据都显示成“#”字样?但是在切换画面时还能瞬间显示真实的数据,修改数据时不能被接受。请问如何解决这个#的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A:
"#"出现的原因有两个, 1:通讯错 2:与该域连接的变量超出范围或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