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恒压控制中变频器过压报警的原因

楼主(2005-06-16):
求助:变频恒压控制中变频器过压报警的原因 系统采用富士P11 110KW变频器,电动机功率为110KW,共3台水泵,一台工作,二台备用。系统频繁报直流电压过高,“OU1、OU2”。 请教高手:为什么?怎样解决?

网友A:
什么情况下报,把减速时间放长点试试。

楼主:
经常,加减速时间为60S,系统不允许过长。

网友B:
检查输出输入是否接触不好?如螺丝没拧紧、触点氧化。

楼主:
没有发现,且三台均有此现象。谢谢李先生!

网友C:
有没有直流电抗器

网友D:
是否经常切换?停止方式是什么?110KW的变频器减速时间设60S明显不够.虽然系统不允许.但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再延长啊

楼主:
有直流电抗器

网友E:
中间有接触器吗?三台泵用一台变频器?另外,管道泵控制应在变频器里设置跟随启动功能,因为管道泵可能会存在自转现象(主要是由于水流引起的)。 如还不能解决,可电话到我公司讨论。呵呵,我在水泵行业混了好几年,可都是些温州老板,真TMD乏味。早不干了

网友F:
我也听说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 泵是从井里打水,还是从河里? 仔细监视变频器直流端电压,最好用示波器,看看电压是如何波动的。若确实是直流端电压有时突然升高造成OU报警,那的确是能量有回馈了。可能真的存在异常水流。也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制动单元了。 如果直流端电压正常,则怀疑有干扰因素或硬件回路存在问题。

楼主:
是循环水泵,从水池中抽,经过设备后流回到水池。水泵为多级高压水泵,出口压力为20Kg。初步判断不是干扰,直流电压的确高。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再生过电压?

网友E:
建议富士电机售后服务电话问一下:021-64663667。怀疑是直流电抗器的问题。我曾经碰到过G1175KW的电抗器在出厂的时候是串联接法的,后来改成并联接法就没问题了。具体还是问一下富士电机比较好。 SORRY,没能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G:
要看是加速时报警还是减速时报警,加速时间太长和减速时间太短都可能发生过电压报警!

楼主:
其实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为什么水泵负载会出现过电压,一般应该是大的惯性负载才容易出现的呀!

楼主:
有哪位朋友能够告诉我水泵变频恒压供水系统中变频器出现过压故障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H:
曾经处理的故障,希望可以作参考: 电子设备故障维修记录 VD - GI0504 - 1 安装地点 老二级泵房 维修日期 2005-4-13 设备名称 1#消防泵 规格型号 FUJI-P11 故障现象:变频器频繁“OU2”跳机,不能正常运行。 故障分析:试运行时变频器发生瞬间开停现象,初步判断外部控制“开停”中间继电器接点接触不良。 故障处理: 变频器发生瞬停时输出也瞬间为零,再瞬间启动时按加速时间输出缓慢上升。据此检查发现“停机减速模式”在选择“自由停机”模式,修改为“以减速时间停机”模式后不再出现频繁开停现象。通知维护班该变频器试运12小时后如不再出现上述故障,建议检查控制“开停”中间继电器接点或更换。 维修小结:(1)变频器“停机减速模式”在选择“自由停机”时可能造成“减速过电压(OU2)”故障;(2)有些故障只有在设备运行时才能发现真正原因,停机或跳机后再检查不易找到故障点。

楼主:
多谢!我会考虑。

网友I:
查一下水泵的止位阀

楼主:
请问和止回阀有什么关系?愿听祥细的分析。

网友J:
止回阀损坏后,当变频切换时,就会过压.这是水锤效应的结果.如果变频设成转速跟踪,这时正好变频起动另一台电机,该电机有时会反转. 这重情况在输油系统中也会出现.管压越大越明显.解决办法是采用止回阀;或缓冲罐,缓冲回路(有些止回阀在出端和入端有一回流管较细);变频器加制动单元.

楼主:
多谢这位朋友,我会仔细察看。

网友K(2008-04-22):
请问龙居士变频器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