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恒张力控制

楼主(2005-06-16):
最近手里有个项目,是分纱机改造,两台电机,一个收料,一个放料,要求恒张力运行。 用变频器该怎么做呀? 大虾给点意见呀,小弟这里跪谢了!

网友A:
变频器PID控制实现,可选SIMENS MM440,DANFOSS VLT2800,国产汇川MD320,详细情况登陆深圳汇川公司网站

网友A:
给你一个连接http://www.ca800.com/bbs/list.asp?boardid=19

网友B:
我且发表点儿自己看法供参考: 以收纱为主,放纱从动,在收纱和放纱之间加一张力轮(dancer),其电位计(传感器)输出做为放纱的速度给定,应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TO :青岭笑傲生 你的意思是对主动轮做PID控制还是一起做控制?

楼主:
能推荐个张力轮吗?什么牌子的?

网友A:
一点没错,就是用舞蹈抡,这个东西没牌子,自己设计一个就是, 一个定滑轮,一个动滑轮,将动滑轮的位移变成一个电位器的角度变化.叫你看案例你又不看,怎么说你.

网友B:
同意楼上的!DANCER是根据现场实际要求设计,比如配重什么的完全根据你纱的张力来定。至于PID控制,我觉得放纱用就可以了。收纱就用电位计做为线速主给定就行了!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两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