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连接两台互为冗余的PLC?

楼主(2005-06-16):
现做了一套系统,是一台上位机带两套互为冗余的PLC,上位机用InTouch,PLC用AB的,现在用一个访问名可以访问其中的一组PLC,如果这组PLC故障之后要访问另一组PLC该如何配置呢,有谁用过的请给小弟一些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要每组PLC都建一个状态变量,监控它们的状态,然后根据状态在应用程序脚本中决定访问哪组PLC。

网友B:
建立1个中间访问名(eg:PLC)和2个互为冗余的访问名(eg:a1,a2) 假定PLC使用a1作为topicname为默认, 当a1出现故障,运行“脚本”的“数据改变”,用$SetAccessName把a2的topicname赋给plc

楼主:
嗯,这注意不错,我试试,三颗邮

网友B:
还要有一个监视的访问名status,它的应用程序是View,用于看通讯是否进行 相应的建tag:status_a1,IO离散,访问名a1,项目名status 这样,当status_a1改变时,执行 $SetAccessName("plc","","","a2");

网友C(2005-10-19):
我想你是用OPCLINK来做通讯连接的吧!在RSLINX当中有别名的控制,这样可以做到冗余。

网友D:
请问王先生$SetAccessName函数在哪里?我为什么找不到?如何建立两个互为冗余的访问名?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具体的步骤

网友D:
请问王先生$SetAccessName函数在哪里

网友D:
$SetAccessName函数在哪里?

网友E:
在程序的脚本函数中.有SetAccessName 函数可用来指定访问名称。

网友F(2005-12-15):
InTouch9.5配置访问名就行了——新增 故障转移 功能,很好用!

网友G(2009-04-15):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收获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