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问题求教

楼主(2005-06-16):
我这里有台天车变频控制系统(横向走),二次线路都为380V,请问我如果接变频器故障报警端子,可以直接用380V控制线路接成回路吗?另外,变频器可否和天车共同接地。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故障报警端子不能接380V.地是可以的

网友B:
得看具体的变频器,如果变频器故障报警采用的是继电器干接点输出而不是晶体管输出,是可以接AC380V控制回路的,只要电流值不超过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就行了(继电器额定电流大概为5A,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 变频器的接地最好采用第一种接地方式——单独接地。你不会去省那几十米的接地线吧@_@

楼主:
准备选用LG iS5通用型变频器,15KW 。不知道LG变频器能不能这样接,谢谢各位大狭了,请不吝赐教。

网友C:
你天车报警用的指示灯还是声音报警,用声音最好外加辅助继电器,通过开车和导轨接地

网友D:
我赞成龙腾科技的说法。

网友E:
我同意老菜的看法!!!我用过LG,感觉和许多国产机的性能差别不大,如果天车的定位要求高,拖动的负载大,从系统可靠性考虑,你要慎重选型。

网友F:
我同意老菜鸟的看法,触点容量不够再过渡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