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I信号转换器、位移控制仪、闸门开度仪:

楼主(2005-06-16):
SSI同步串行信号(synchronous-serial interface)转换器、位移控制仪、闸门开度仪: 欢迎各个种类、各个品牌的SSI传感器代理商、经销商合作。 GP1312RL系列 联接各个品牌的SSI格雷码信号传感器 绝对值位置测量、6位数码显示、多点开关控制 智能面板设定,多种功能,多种输出RS485、4~20mA、开关、并行信号 多年丰富的现场经验、优异的业绩、普及型的价格 类型: 国际标准仪表型GP1312RL/CH (96x48微型表) 多点开关仪表型GP1312RL/XH (闸门开度仪) 35毫米导轨安装型GP1312RL/EH (智能模块) 金属防水密封盒型 GP1312RL/B (现场防水接线盒) 多功能智能仪表型GP1312/C 双路同步纠偏型GP1312/C2 连接:(SSI信号,格雷码)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光栅尺10—24位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24-26位 直线位移绝对值传感器10-25位

楼主:
典型应用: 闸门开度仪、阀门开度仪、液压油缸行程控制、提升机吊车定位、行车天车定位、炼钢氧枪定位、转炉定位、煤气柜高程测量、自动仓储、造纸纺织卷料定长等。

楼主:
GP1312RL/CH国际标准仪表型 安装形式 盘装仪表安装 外壳材质 塑料 外形尺寸(宽高深) 96x48x110 仪表开孔尺寸 92x45 数码显示位数 6 开关输出数(继电器) 2 信号输出:RS485\4--20mA GP1312RL/XH多点开关仪表型 盘装仪表安装 外壳:铝合金金属 尺寸:160x80x170 开孔:152x75 显示位数:6 开关数:4,8;24位并行 信号输出:RS485\4--20mA GP1312RL/EH导轨安装模块型 35mm导轨安装 外壳:塑料 尺寸:110x75x120 显示位数:6 开关数:2 信号输出:RS485\4--20mA GP1312RL/B防水接线盒型 防水接线盒安装 铝合金密封金属 尺寸:160x100x74 显示位数:5 开关点:2 信号输出:RS485\4--20mA

楼主:
作为位置检测的传感器,现在普遍采用了绝对位置测量,为保证高精度、高位数绝对型传感器的数据传输可靠性,目前世界上通常采用先进的SSI(synchronous-serial interface同步串行介面)输出技术,信号传输只需2根时钟线,2根数据线,另外配以2根电源线,仅需6根线即可达到工作及传输的目的. 通过SSI转换模块,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就可进行计算.

楼主:
现在用SSI信号的传感器有绝对值编码器、光栅尺、磁致伸缩直线位移传感器等,尽管SSI已作为国际标准,但各个品牌产品间,其SSI的信号还是有屑微的差别,另外,读取SSI信号,还要做容错、抗干扰(EMC)等技术。我公司技术人员自1997年使用SSI传感器至今,积累了丰富的SSI传感器经验和现场使用经验,开发生产的GP1312 系列SSI接收转换仪表,技术性能不断完善,有些仪表已经在钢铁、军事、水利等重要工作场合连续使用了6年,广泛获得用户的好评。

楼主:
联系方式: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 GEMPLE Email:gemple@online.sh.cn

楼主:
SSI接口 一种最经济方便的数字通讯信号 6线制,两线电源;实际的两路RS422 (4线),一路输入,一路输出。 绝对位置值在主控者发出的时钟脉冲的控制下,从最高有效位(MSB)开始同步传输。 完整数据字传输的控制周期: 当没有传输时,时钟线和数据线都为高电平。在时钟信号的第一个下降沿,编码器的当前位置值被储存,在随后的时钟上升沿,储存的数据被送出。一个完整的数据字传送完成后,数据线保持一段时间(t3)的低电平,直到编码器准备好(被查询)下一个值。如果在t3期间接收到时钟的下降沿,相同的值被再次发送。如果时钟线保持高电平的时间长于t3周期,数据输出将会中断。这种情况下,在下一个时钟信号的下降沿,新的位置值被储存,并在随后的时钟上升沿被送出。

网友A(2009-06-18):
我有几块适用于海德汉EQN425,ROQ425,25位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SSI-485转换器裸板,准备出手,09132977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