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的请教

楼主(2005-06-16):
本人想用台达PLC的RS485口采集一个温控器的值,由于采用短路电流加热,温度变化的速度相当的快,我想每秒钟采集50次,不知道台达PLC是否能够实现.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温控器是标准的MODBUS协议,我是否可以用MODWR,MODRD指令.

网友A:
1.只要你程序的扫描时间不太长(不超过20ms),且波特率提高到115200,就有可能实现,还要实际根据你传送数据的多少计算一下才能确定能否实现。 2.如是标准的MODBUS协议,可以用。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你选用的温控表的采样频率可以达到50HZ吗?如果没有的话,PLC和温控表的通讯采样那么快有意义吗? 据我所知,温控表的采样周期一般是0.2-0.5秒!

楼主:
我也不相信,但眼见为实,2秒可以由常温加热到180度,是很罕见的.

网友C:
楼主还没有明白 不羁的风 的意思。你要达到50HZ的温度采集速度,PLC的通信应该问题不大。但这麽快的速度要求温度的传感器(比如热电偶)响应速度也要达到50HZ以上,而且温控器的响应速度也要达到50HZ以上。而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温控器也只有2~5HZ,而且2HZ的居多。如果温度传感器或温控器任何一个达不到这个速度,PLC的采集频率再高也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