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N系列PLC的PLSY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5-06-16):
小弟使用的是三菱FX1N系列PLC,在指令PLSY的使用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对于指令PLSY使用次数的问题,在手册上要求的是,FX1N要在V2.11版本以上才可以同时使用2个PLSY指令; 而我现在使用的FX1N系列PLC是V2.10版本的,也可以用同时用2个PLSY指令,也可以使Y0,Y1输出动作。 我现在想问的是:在我这个版本的PLC中使用2个PLSY指令,在Y0,Y1两个输出端能不能同时输出,并且是连续的呢?若是间断性的输出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应用,所以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请大家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有哪位gg jj知道的,请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我好早以前就用过了两个端口同时发脉冲的了。 根据你所说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应该注意M8147、M8148的复位问题。

楼主:
恩,是可以同时发脉冲 那是不是可以得到连续的脉冲呢?也就是说,Y0,Y1输出均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分时间断输出,而分别是连续输出呢?

网友B(2013-01-18):
这个事可以的,我才试了FX1N的PLC,PLSY指令用了4次都可以。

网友C:
在驱动PLSY之前必须确认M8147/M8148的状态,当脉冲发送完成后,M8029会ON,但M8147/M8148的自动复位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后,如果把M8029作为下一次脉冲的驱动条件,往往就会造成都不动了,有时不重复驱动,这个问题也不会显露出来的

网友D:
不要在相邻的2步同时使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