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ABB

楼主(2005-06-16):
ABB DCS组态CBF软件不能在Win XP 系统中安装使用,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使用7.2版本就实现了

楼主:
好,知道了,谢谢指点

楼主:
我还想问你,新建CBF组态里,怎么样才能导入用户功能块?

网友B(2005-08-12):
CBF 软件在未来将会Release 的V8.1之后才正式支持Win XP安装,在此之前,应该在W2000环境下应用。

网友C(2006-09-18):
求教使用7.2版本如何打开6.2的项目.

网友D:
在6.2下导出为CSV文件,在7.2导入即可。

网友E:
CBF V8.1支持Win XP安装,但不能在W2000环境下应用。

网友F(2006-11-14):
我们使用的是8.1版本的,我觉得ABB里面导入导出功能很好,既可以连结不同版本,还能优化程序

网友G(2008-02-29):
求教一丘之鲁,我们使用的8.1版本,但PC机在运行时老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H:
运行总卡跟PC硬件关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