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的k120sPLC位置控制

楼主(2005-06-16):
请问各位老大,K120S在位控参数设置里面,加减速时间的设置和速度限制的设置之间有没有什么最佳的关系,譬如加减速时间设置××ms,则速度限制最好设置为××pps之类的联系,因为有时候我想用plc的速度运行指令POSVEL使0或1通道产生既定方向的高速脉冲输出100k,有时发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速时间相对于速度限制值太短造成的? 另说明书的7.3章节位控指令有很多,说明书没有确切说出哪些是位置指令,哪些是速度指令,比如POSCTR也许是位置指令,但其对POSVEL也起作用,根据后面写的错误代码那份表格,似乎提示位置指令和速度指令不能在同一扫描周期内同时运行,我产生了疑惑。在POSVEL工作的连续扫描周期内,我想使其停下来改如何做? LGIS在位置控制的指令例程里给出的都是对某一单一指令的操作,请问哪位大虾有多种位置控制指令结合的例子? 在使用POSVEL指令时发现,我们不能在程序第一次扫描立即让该指令的输入条件有效,而是要等到程序的第二个扫描周期及其以后才能让其输入条件有效的现象。请问这是为什么?是硬性规定吗,还是我判断失误了?

网友A:
e-mail:我告诉你 fsqinlihua@126.com

楼主:
hugh_chan@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