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0一给使能就有一低速转动?

楼主(2005-06-16):
有一改造立车,用590控制转盘运转,原本运行良好,最近出现一加使能(c5-c9),就有一低速运转,比爬行要快的多,求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的伺服电机以前也出现一个现象:一使能的时候电机就蹦跳一下,然后失去控制。 昨天经人指点:将电机A,B信号对调,这种现象就消失了。 不知对你有没有启发。

网友B:
给定?把给定电位器的线卸掉试试,如果还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电机电刷有问题,或励磁与电枢形成了回路。

楼主:
to老财: 电刷问题如何判定?谢谢

网友B:
你拿万用表测电枢通否,一边测一边慢慢的用手转动电机,有时通有时不通就说明电刷不好了。

网友C:
A8是否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