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输入问题

楼主(2005-06-16):
请高手进来: 伺服系统中,差动输入是指的什么输入方式? 记得曾经发表过此问题,请知道的能回答! 不胜感激!

网友A:
位置控制时,电机需要有脉冲输入来控制电机运动,控制方式(脉冲形式)有脉冲+方向,单向脉冲,差动三种。具体为2路脉冲以90度相位差方式控制电机正/反转与转速。

楼主:
首先谢谢“沈阳老宋” 2路脉冲以90度相位差方式控制电机正/反转与转速,这我懂 2路脉冲以90度相位差方式控制电机正/反转与转速,指的就是差动输入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做一个跟随目标运动的伺服系统,就只用一个增量是脉冲集电极输出的编码器就可以实现了? 希望老宋能继续参与 另;对版主---刘岩利----有意见 作为版主,知道不回答,何况又不是什么机密技术,太自私

网友B:
对我有意见?谢谢指出,不过,我就没看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单就“差动输入”而言,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放大器的书上都有。沈阳老宋所解释的东西,我一般也不称为差动输入,比较习惯称为“脉冲/方向”“正反脉冲”“正交脉冲”。您提到差动输入,我还真一时想不到这里。 做目标跟随系统,集电极输出的编码器行不行,要看具体伺服的手册,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这和“差动输入”有联系吗?

楼主:
谢谢刘版主 老宋说的是应该两路同时输入脉冲,但两路的脉冲相位相差90度 单脉冲+方向信号输入谁都懂啦,双脉冲输入我所接触到的是两路脉冲输入,但其中只能有一路输入,不能两路同时输入,而且在做切换 的时候两路的脉冲必须有10—50um时间隔,但差动输入是属于另外一种输入方式,其实差动输入我也是在使用伺服时和步进时见到说明书上有这么一个输入方式的 你能否解释具体点?

网友B:
作为输入的控制信号,表示正转和反转的脉冲当然不能同时输入,也体谅一下驱动器,它不知道改往哪边转了。这种方式通常标记为CW/CCW。 我还是不明白你所说的“差动输入“是指一种信号逻辑还是一种对应于单向输入(推挽式、OC)的电气方式。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说错了,是差分输入

楼主:
我上传了图片为什么显示不出来的呢?

网友B:
这里的差分输入(或者说差动输入,没有什么区别了),是指输入信号的电气方式,每一个信号,需要两根线输入,根据两根线之间的电压正负来确定输入状态,这样看来,你用集电极输出的编码器很可能不行,换一个线驱动的,或者叫RS422规格的。

楼主:
谢谢刘版主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