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设置 详细讲解

楼主(2005-06-16):
变 频 器 的 参 数 设 置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在调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参数设定不当,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导致起动、制动的失败,或工作时常跳闸,严重时会烧毁功率模块IGBT或整流桥等器件。变频器的品种不同,参数量亦不同。一般单一功能控制的变频器约50~60个参数值,多功能控制的变频器有200个以上的参数。但不论参数多或少,在调试中是否要把全部的参数重新调正呢?不是的,大多数可不变动,只要按出厂值就可,只要把使用时原出厂值不合适的予以重新设定就可,例如外部端子操作、模拟量操作、基底频率、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及方式)、热电子保护、过流保护、载波频率、失速保护和过压保护等是必须要调正的。当运转不合适时,再调整其他参数。   现 场 调 试 常 见 的 几 个 问 题 处 理起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短不宜长,具体值见下述。过电流整定值OC过小,适当增大,可加至最大150%。经验值1.5~2s/kW,小功率取大些;大于30kW,取>2s/kW。按下起动键*RUN,电动机堵转。说明负载转矩过大,起动力矩太小(设法提高)。这时要立即按STOP停车,否则时间一长,电动机要烧毁的。因电机不转是堵转状态,反电热E=0,这时,交流阻抗值Z=0,只有直流电阻很小,那么,电流很大是很危险的,就要跳闸OC动作。制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长不宜短,易产生过压跳闸OE。具体值见表1的减速时间。对水泵风机以自由制动为宜,实行快速强力制动易产生严重“水锤”效应。起动频率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频率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频率从0开始合适。起动转矩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转矩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转矩从0开始合适。基底频率设定基底频率标准是50Hz时380V,即V/F=380/50=7.6。但因重载负荷(如挤出机,洗衣机,甩干机,混炼机,搅拌机,脱水机等)往往起动不了,而调其他参数往往无济于事,那么调基底频率是个有效的方法。即将50Hz设定值下降,可减小到30Hz或以下。这时,V/F>7.6,即在同频率下尤其低频段时输出电压增高(即转矩∝U2)。故一般重载负荷都能较好的起动。制动时过电压处理制动时过电压是由于制动时间短,制动电阻值过小所引起的,通过适当增长时间,增加电阻值就可避免。制动方法的选择(1)能耗制动。使用一般制动,能量消耗在电阻上,以发热形式损耗。在较低频率时,制动力矩过小,要产生爬行现象。(2)直流制动。适用精确停车或停位,无爬行现象,可与能耗制动联合使用,一般≤20Hz时用直流制动,>20Hz时用能耗制动。(3)回馈制动。适用≥100kW,调速比D≥10,高低速交替或正反转交替,周期时间亦短,这种情况下,适用回馈制动,回馈能量可达20%的电动机功率。更具体详情分析以及参数选取。空载(或轻载)跳OC按理在空载(或轻载)时,电流是不大的,不应跳OC,但实际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原因往往是补偿电压过高,起动转矩过大,使励磁饱和严重,致使励磁电流畸变严重,造成尖峰电流过大而跳闸OC,适当减小或恢复出厂值或置于0位。起动时在低频≤20Hz时跳OC原因是由于过补偿,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保护值过小(包括过流值及失速过流值),减小基底频率就可。起动困难,起动不了一般的设备,转动惯量GD2过大,阻转矩过大,又重载起动,大型风机、水泵等常发生类似情况,解决方法:①减小基底频率;②适当提高起始频率;③适当提高起动转矩;④减小载波频率值2.5~4kHz,增大有效转矩值;⑤减小起动时间;⑥提高保护值;⑦使负载由带载起动转化为空载或轻载,即对风机可关小进口阀门。使用变频器后电动机温升提高,振动加大,噪声增高我公司载波频率设定值是2.5kHz,比通常的都低,目的是从使用安全着眼,但较普遍反映存在上述三点问题,通过增高载波频率值后,问题就解决了。送电后按起动键RUN后没反应(1)面板频率没设置;(2)电动机不动,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即按“停止STOP”并检查下列各条:①再次确认线路的正确性;②再次确认所确定的代码(尤其对与起动有关的部分);③运行方式设定对否;④测量输入电压,R,S,T三相电压;⑤测量直流PN电压值;⑥测量开关电源各组电压值;⑦检查驱动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⑧检查面板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⑨全面检查后方可再次通电。EA

网友A:
不错,初学者必备。

网友B:
好,有所收获,望老师们多多讲解,谢谢!

网友C:
我查了一些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关于载波频率的调整,一般只说明载波频率对电机噪音、电容性漏电流、主元器件的开关损耗和无线电干扰的`影响,不谈对低频输出转矩的影响。只有“普传”和“森兰”讲了对低频输出转矩的影响,并且说法一致,即提高载波频率可以提高低频输出时的转矩。同时,“普传”和“森兰”都强调了采用IGBT作为主开关器件的具有这个特点。 “大天使”先生的说法与“普传”和“森兰”的说法矛盾,“减小载波频率频率值,增大有效转矩值。”不知“大天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电机容量是多少,具体接什么负载。 以下摘录“普传”和“森兰”说明书,供参考。 ▲ 森兰SB40 F79 载波设定 出厂设定值:2 设定范围:0~7 说明:设定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如果需要静音运行,请设置 F79≥5,本系列变频器采用IGBT作主器件,载波频率可设定为2~9KHz,采用较高载波频率时,电流波形好,低频时转矩大,噪音小;但载波频率的增加使主器件的功耗增大,变频器效率降低,电机转矩减小。采用过低载波频率时,低频时可能使变频器运行不稳定。 如果在出厂设定载波频率以上运行,F79每增加1,变频器需降额5%使用。 ▲ 普传Pi97 载波频率调整(功能号41) 此功能主要用于改善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噪声及振动现象。由于本家族中除“T”型机种外均采用IGBT模组作为主开关器件,故此,可用载波频率较高。此时电流波形比较理想低频时转矩大,并且,电机噪音小,在需要低频输出大转矩及静音的场所非常适用。但此时主元器件的开关损耗较大,整机发热较多,效率下降、出力减小。与此同时无线电干扰较大,在对EMI要求较高时尤应注意,必要时可采用6.2节之滤波器选件。高载波频率运用时的另一问题就是电容性的漏电流增大,装有漏电保护器时可能引起其误动作,也可能引起过电流的发生。 当低载波频率运用时,则与上述现象大体相反,过低的载波频率将引起低频运行不稳,转矩降低甚至振荡的出现。 不同的电机对载波频率的反应亦不相同。最佳的载波频率亦需按实际情况进行调节获得。但随着电机容量增大(例如大于22KW),载波频率应该选得较小(3K以下)。 “T”型机种是使用GTR为主开关器件,由于器件开关速度的限制,最高可用载波频率以2KHz左右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