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在protel中如何找到所需的元件?并非灌水!

楼主(2005-06-17):
紧急求助,我是个新手,刚开始接触protel99,不明白怎样找到需要的元件,比如lm741,fc54c等。另外元件的大小不知如何调整,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买本书看看咯,呵呵

网友B:
看一下在线帮助就可以

网友C:
具我所知,你应该至少知道这两个芯片是哪个公司的,然后在元件库里找到,调入界面,然后从搜索框里,把名字打进去,前提是元件库里存有这两个芯片

网友D:
加载所需元件的库

楼主(2005-07-27):
各位都没有说到要处,看书太慢,在线帮助不是很清楚。另外用集成电路一般是不会记住厂商的。 其实应该使用通配符查找功能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买本书看一下吧!网上指导,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