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各位师傅提高电压问题,谢谢

楼主(2005-06-17):
各位老师: 我公司250KW空压机用交联1*240电缆供电,距离300米,压降特别大(正常工作时压降有50V),请教各位老师,我选的电缆小吗?上级变压器2500KVA,电压400V,但到空压机电压350V,请问能用在电机段并电容器的方法来提高电压吗?忠心谢谢您!!或采用其他办法,就近上变压器投资大,领导不批准。

楼主:
为啥没有人帮忙呢?

楼主:
我正考虑用三相稳压装置,每台价格在5万左右,接在电动机侧,串联.

网友A:
您好,上海稳利达电气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稳压器的厂家,我们以良好的质量,优秀的服务来赢得客户.市面上稳压器厂家很多,服务能达到我公司的..... 我的联系方式是:021-63540466-8006 13916943355 唐万琪

网友B:
您好 可以用加电抗器的方式 来提高功率因数 减少压降

楼主:
谢谢你们的关注,加电抗器或电容提高功率因数是个办法(我觉得应加电容),但此电机基本满载,功率因数应该在0.9左右(查手册估计),提高到0.99能降低多少压降呢?

楼主:
请问我选择的电缆小吗?电缆质量如何?通过提高功率因数能降低多少压降,请帮忙计算,给出公式,谢谢!!!

楼主:
上海稳利达稳压器需要选择多大容量的,价格如何?可发邮件联系。谢谢

楼主:
正泰、德力西、环宇的价格已知。

楼主:
期待您的留言

网友C:
电源质量怎么样?上级变压器都带的什么负载?变压器带的其他负载也有300米的吗?如果有比较比较它的电压降有多少,另外用示波器看看变压器低压侧的波形图,看看失真情况.....................

楼主:
波形不会很好,因为有直流电机,飞剪等设备,冶金企业。变压器带的其他负载一般没有300米,尤其是这样大的设备。(共三台250KW电机空压机,2台取自2号动力变(2500KVA),1台取自1号动力变(2500KVA)。电压均不高。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D:
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少?

楼主:
工作电流420-460A

网友E:
你用的是铜芯还是铝芯电缆?线芯是小了

网友D:
1、电缆质量不好,电阻率过大。 2、接头处理不好,接触电阻过大。

网友E:
TO :龙居士 第一个问题不错,第二个问题应该不会,400A*10V是多大功率*30V呢,接头早该着火了。

楼主:
龙居士\正确老师: 你们好!能具体说一下,为啥电缆质量不好吗?有何计算依据.我也是感觉质量不好,但不知如何准确计算.

楼主:
点击的人这样多,留言的却这样少,请您发表以下意见不好吗?

网友F:
把变压器搬过去靠近空压机不知是否可行,不知会有多少投资。

网友A:
电流太大会出现集肤效应,就是电流绝大部分只从导线表面通过,建议选用多股线并联再接线看看,选用两根185的试试看,不过距离这么远的话压降肯定是比较大的。

网友G:
选择电缆的公式如下: S=M/C*△U 其中M为电机功率*接线距离 C为计算常数(铜芯线的常数为77) △U为最大压降百分比(正常为5%) 按你提供的数据,240平方的铜芯电缆已足够.现压降这么大,只能怀疑是电缆的问题! 另外还要考虑电机的启动方式是否合适!

网友A:
这个公式对我来说太有用了,正准备去书城找书呢,在这逛逛很能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后要常来。

网友E:
TO :hyber 你的公式都用什么单位?按你的公式算来同样一台电机一百米线长和三百米线长用的电缆要错3倍截面积,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H:
那么长的距离在400V电压420A电流的情况下一定会导致电压降低较大幅度,加稳压器是个比较好的办法,可以根据你空压机的要求配制相关精度的稳压器。我们公司产品包含所有电源,蓄电池,全国146个分公司联保。联系方法:电话13096360771 QQ:56608415 邮件:luokun2002@163.com

网友A:
经验之谈啊,一般电流不是太大的话1mm2通过4A电流,但电流过大后由于集肤效应,换算为1mm2通过2.5A电流,

楼主:
hybert老师:您好!   谢谢,也谢谢其他老师.启动困难,启动方式原空压机厂家配套,星角启动,但启动完后,电缆压降还是特别大. 风吹浮云:您是哪家公司?质量如何?需加多大稳压器?

楼主:
从电缆手册上查交联240铜电缆载流量为694A,不做技术作销售说的两根185电缆并当然可以,但投资很大.

楼主:
正确老师:我用的是铜芯1*240交联电缆,谢谢您的参与,欢迎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网友I:
在这里多逛逛还真能学到不少啊

网友E:
我这里有16台240KW的空压机,江西产的8极绕线电机电机,频敏变阻启动,不过据变压器距离不远,还从未发现过那样的问题,电缆有150*2有185*2的有240的(铜芯)。你如果加稳压器成本也不会太低,不如试着把变压器的电压调高一点,只要在允许的条件下。

网友A:
正确:他出现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空压机距离变压器太远,线再好也没用的(当然,差了问题会更大) 我提出两条建议,看能不能参考一下: 1.把空压机移过去,这应该比上面说的移变压器成本应该低很多, 2.加稳压器,最好能考虑到最近几年设备扩容情况,还有最好买之前去和稳压器厂家的技术人员交流一下,介绍一下你们的负载情况,让他们帮你选型。同时也考察考察每个厂家的价格和售后服务,个人认为现在稳压器厂家这么多,大家拼的就是服务。

网友F:
加稳压器? 同容量的变压器和稳压器哪个便宜,哪个贵? “就近上变压器投资大,领导不批准。” 连变压器都嫌投资大,能买稳压器吗?

网友E:
你的变压器高压接在哪一档上,一般有3档,如果允许的话,可以把电压调一档,到420-440V也是允许的。那样的话你就省多啦

楼主:
1.问题是上一级变压器带的不仅是这一台负荷,不允许,这样,谢谢!! 2.当然是稳压器便宜了。 3.我已经决定购买一台稳压器但不知哪家的好,谁能帮我,容量大概在400KVA。 4。我会把我最后的解决效果告诉大家。

楼主:
我们的电机是鼠笼的。

网友E:
不关系到上一级变压器,例如你的高压是10KV,你把高压分接开关接在9.5KV上,低压侧的电压就升高了,你如果用稳压器,那末你的线路压降会更大,电缆线路损耗更大。

楼主:
正确:上级变压器只能如此,而且没问题,电压可以(高压分接开关接在10KV),不明白接温压器后,线路压降更大的原因?请赐教,我正联系购买稳压器.

网友E:
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稳压器要想提高电压,只有加大线路的电流,造成线路压降更大,线路发热严重,形成恶性循环。不关系到上一台变压器,只要把你用这台变压器高压分接开关调到9.5KV上就行了,在高压电压不变时把高压分接开关往数值小的一档调就达到提高低压侧电压的目的。

楼主:
问题是低压侧电压不允许提高,因为还有其它负荷(对电压有要求)

网友J:
我也曾管过工厂供电,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我的经验是任何方式的补救办法都不会改变输电线路的压降。就近安装升压稳压装置,只能改善空压机的工作条件,对线路压降不会改变。但是,加装了升压变压器之后,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会下降,会给维护工作带来新的工作量。没有万全之策,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筹考虑。我是最后核查了全部用电负荷之后,使用改变高压分接头位置来处理的。

网友K:
这谁个系统谁设计的了,犯罪呀。距离太远了。变压器不搬空压机搬,不花钱办不到。我原来的厂里也有这样的问题,用进相机机旁补,效果也不好,还浪费电。最后把电机换成10kv的了,6.3kv的也行,现在好多空压机电机选高压的。效果好极了。不花钱办不到。 好多管理者认为dcs,plc是技术,这些问题是电工的活,在电气这个行业是下三类,其实这是基础,作的很好也很难!

网友E:
不超过国家标准400+400*7%=428V 428-50(电压到428v 时压降要小于50)=478V 有些地方规定+10%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GB 12325—90 Quality of electric energy supply Admissible deviation of supply voltage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0-04-20批准 1990-12-01实施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供电电压允许偏差。制订本标准的目的,是使供电电压质量得到基本保证,以获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50Hz电力系统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供电电压对额定电压的偏差。 本标准不适用于瞬态和非正常运行情况。 注:①本标准中额定电压为系统额定电压。 ②正常运行条件是指电力系统中所有元件都按预定工况运行。 2 引用标准GB 156 额定电压 3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3.1 35kV及以上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0%。 注:如供电电压上下偏差同号(均为正或负)时,按较大的偏差绝对值作为衡量依据。 3.2 1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 3.3 220V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10%。 注:①用电设备额定工况的电压允许偏差仍由各自标准规定,例如旋转电机按GB755《旋转电机 基本技术要求》规定。 ②对电压有特殊要求的用户,供电电压允许偏差由供用电协议确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高见,我看了很受教育,我会把最终的处理结果 告诉大家。

网友L:
电缆是小了点.目前电容就地补偿至少能提高10V. 根本解决应该在增加一根VV29-150MM2电缆.做一套就地补偿装置. 这样实际一些.

网友F:
综上意见,变压器和电机应靠近或改用高压电机,加粗电缆就地电容补偿可升压节能,加稳压器会更耗能,几年下来的能耗都会让你后悔不止。

网友M:
加电缆不加不行加电缆是最便宜的投资加多少自己算

网友N:
可以买一台稳压器啊 我们厂里就买了两台 他们能够自动升降电压而且还便宜

网友H:
400KVA的大功率补偿交流自动稳压器就算国内比较好的牌子也不会怎么贵,贵的是精密稳压器一类的,我们就是生产中高档的稳压器的,要想买好点质量和服务的话找我没错。13096360771

网友H:
SBW-400 输入电压(V)305-455 V 额定输出电压(V)380±5%可设定 输出功率:400KVA

网友O(2005-07-23):
使用电容就地补偿装置就可解决问题。可根据现场的效果在80-120千乏之间选择电容。在使用此补偿后不但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虽然你的配电室此时的功率因数在0.9以上,但是你可以现场测量一下电机的运行功率因数应该在0.8左右)而且可以减少电机的运行电流。

网友P:
240的电缆的允许负载电流是600A,300米的线路电阻自己算算,计算一下电压降是不是正常的,如不是正常的那肯定是电缆有问题了。电机属于电感性质的,肯定有无功损耗,建议就地补偿电容, 如果负荷功率因数较高、原有导线截面偏小就可以增大导线截面减小电阻以减小电压损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自己计算一下数据吧。好象稳压器的方法不是很可行,还是从源头上解决吧。

网友Q:
加就地补偿电容,而且改为软启,好不好?

楼主(2006-02-07):
我们主要考虑买温压器,但价格太高了,最后啥措施都没做,凑合着用吧,谢谢各位.

网友R(2006-04-27):
可以用静止补偿器,它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动态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由静电电容器与电抗器并联组成,再配以适当的调节装置,就能够平滑地改变输出(或吸收)无功功率,其特点是调节速度高,运行维护工作量小,可靠性高.

网友S:
正常,用电高峰时我们的配电柜也只有350V

网友T(2007-03-25):
设计不合理,就得从不合理来,现在只能并接电缆,减小线路电阻,大功率用稳压器,不太妥吧.

网友U:
可以用静止补偿器

网友D:
处理好了吗?

楼主:
并电缆成本也很高

楼主:
已运行两年,最近又要增加2台空压机,借此机会,在附近增设动力变压器,减少压降。经验:250KW以上电机,最好用高压。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V(2007-08-28):
电机侧加电力电容.

网友W:
再加一根240的线就够了

网友X:
300米,压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