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型号问题

楼主(2005-06-17):
谁能告诉我 6ES7 214-BD20-0XB0 是西门子S7系列的PLC号? 6E代表什么?214代表什么?BD20 OXBO代表什么? 通讯模块6ES7 231-0H20-0XA0 以及变频器 6SE6440-2UD23-0BA1 6SE6440-2UD25-5CA1 6SE6440-2UD27-5CA1 这些型号中的数字和字符代表的准确意义吗? 谢谢了。急盼!

网友A:
茄子你的气体流量计找到没?我找到一个,应该可以给你用。

楼主:
暂时还没有找到,那请你把你找到的告诉我,或发到我的信箱里jiang630@sina.com或QQ联系:100594894(上班时间技术人员不允许上QQ,我一般晚上在)。 另外有人告诉我可以用孔板差压流量计,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A:
呵。。这个我没用过,你根据你的技术要求来就好了,这个只是你获取信号的工具,只要能准确的读出就好了。 资料如下:公司网址:http://www.huashuo.com.cn 一、工作原理 ZWL-2000系列智能弯管流量计是典型的节能型差压式流量测量系统,它是利用流体的惯性原理进行流体测量的。当流体通过弯管传感器(90°标准几何弯管)时,由于流体受到弯管的束缚,被迫在弯管中做类似圆周运动(强制旋流)而产生离心力。该离心力的大小与流体速度,质量(密度),弯管的曲率半径等条件有关。离心力的作用使流体对弯管内、外侧产生压力差,该压力差在45度截面时达到最大最稳定。因此在弯管内、外两侧中心水平线45度处,各开一个取压孔,利用差压变送器测出此差压值,就可以计算出流体的流量值。 二、系统组成 ZWL2000系列弯管流量计由弯管传感器、智能显示仪表、差压变送器及一些阀门组件(三阀组、三通旋塞阀、针型阀等)组成。当流量测量需温度、压力补偿时还应配备压力变送器,温度传感器。 所有测量数据可直接进入DCS系统。 三、性能特点 1、结构简单,无节流件或插入件,无附加压力损失,节约能源。 2、准确度高,精度1.0、1.5级;重现性好,重现精度0.2%,量程范围宽。 3、对测量介质的适应性好,满足高温、高压、腐蚀等条件气、液流体的测量。 4、直管段要求低,前5D后2D;直接焊接安装,不会产生泄漏问题。 5、稳定性好,耐磨损,免标定,维护简便,具有长周期高精度运行特点。 6、适应复杂环境,对高温、粉尘、潮湿、振动、电磁场等不利因素不敏感。 7、性能价格比优越,使用寿命长。 四、应用范围 ZWL2000系列弯管流量计可用于测量气体、液体、蒸汽各种介质。 1、 气体:煤气(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发生炉煤气,混合煤气等)、天然气,空气(热风、冷风)、氧气、氨气、窑气等。 2、 液体:水(饮用水、供暖热水、冷却水、循环水、污水)轻油、液氨、甲苯、甲醇等。 3、蒸汽:饱和蒸汽、过热蒸汽。 五、技术参数 1、 测量范围: 管径:DN15~2000mm 流速:0.2~12.0米/秒(液体介质) 5.0~160米/秒(蒸汽与一般气体介质) 温度:-50~600℃ 压力:0~17MPa 2、 测量精度:系统测量精度 1.0~1.5级 3、 测量介质:液体、一般气体、蒸汽 4、 模拟量输出:瞬时流量转换成模拟信号4~20mA输出。 5、 馈电输出:DC24V 负载≤30mA 6、 串行口输出:RS-232 或 RS-485(非标配,需要此功能定购时注明) 7、 工作电源:交流220V,50HZ 8、 消耗功率:小于等于6W 9、 工作环境:温度:0~50℃ 湿度:≤85RH 10、智能流量显示表外形尺寸:盘装式智能流量计:160×80×140(mm) 11、安装开口尺寸:横式152×76(mm); 竖式76×152(mm) 12、传感器材质:Q235A、20#钢、20G、不锈钢、合金钢、耐热钢、防腐材料等。 13、显示:双排LED数码管显示 大屏幕LCD液晶显示

楼主:
to:cd 谢了啊,我去查一些它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