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地删除一个绑定在实时趋势图中的标记名

楼主(2005-06-17):
如何动态地删除一个绑定在实时趋势图中的标记名,也就是把指定的画笔上不指定任何标记名

楼主:
controller:在嘛?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高手们帮帮俺!!!

网友A:
使用16pen trend 控件

网友B(2005-12-26):
开几个模拟量,把他们赋给REAL TREND,然后做触动按钮的脚本,根据需要把变量赋给刚才那几个中间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