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在零下20度用过伺服吗

楼主(2005-06-17):
请教高手们在零下20度的环境下用过伺服吗? 伺服在低温下会出现怎样的问题? 请有过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赐教

网友A:
是啊,有那么多高手,谁来给个提议啊!期待ing...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可以把电机放进冷库里试一下!实践出真知么

网友C:
零下20度电机的润滑油会不会给冻住了呢?

网友D:
主要问题是结露,一旦结露,电机或驱动器短路,就麻烦拉,所以通用伺服应该是不成的。

网友E:
零下20度不可能结露,只会结冰,霜;但从冷回暖时,可能转为露水,到那时可能电路短路,轴承锈蚀。 电路中的铝电解电容器怕低温,低温时要使用鉭电解电容器。

网友F:
如过连续运行应该可以`

楼主:
是否能在装置内部再装个加热的东东? 那哪位大虾用过这种非标的伺服啊

网友G:
在零下20度应用有2种情况:1是常温启动然后进入零下20度环境,这种情况下问题是不大的,常用伺服都可以。2是在零下20度环境完全冷透的情况下启动,这种情况下常用伺服是绝对不可以的,原因是润滑脂已完全冰冻,空气中的水分也附着在电缆、元气件等上面结冰,造成电机无法正常启动以及启动后由于自身发热导致冰化为水短路烧毁。

网友H:
零下20摄氏度,应该是小意思,关键是你想了解什么。想买?想学?还是想调侃?

网友I:
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在恒温箱里做过实验,-15°及55°两种条件下,启动并运行一小时以上未出任何故障。

网友J:
-20度的使用环境在军工行业里面的野外状态下经常出现。国内好像有一家专门为军工行业供应的厂家。

楼主:
我是想说在零下20度的情况下 能随意的能正常工作 也就是在零下20度环境完全冷透的情况下启动 我就是想知道是否有这种产品 这是我们系统设计的一部分 有合适的当然我们会选择采购。

网友K:
我们以前在零下30度的环境下用过,选的是三菱的,不过要做一些特殊处理

网友L:
零下20度正常工作没问题,我们有很多产品都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感兴趣请联系010-5862 0419

网友G:
to 哎: 我这里有几个品牌,可以在-20度正常使用,有意了解请和我联系! QQ:382374520

网友G:
to TellTruth: 请不要误导年轻人,“我们已经在恒温箱里做过实验,-15°及55°两种条件下,启动并运行一小时以上未出任何故障”,实验只是实验,而且1小时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实际上,在-20度应用中,不只是温度的问题,潮湿的空气、空气中的酸性物质等,对设备都是考验。 所以,干什么都得专业,要干瓷器活就得用金刚钻儿!

网友M:
肯定要考虑很多因素的。

网友H:
能不能提出你所需要的伺服电机参数,我的伺服电机可在零下40摄氏度冷冻24小时后上电启动,也能正常工作。子弹够吗?

网友K:
不过我劝你还是自己做个实验,最后决定能不能用了

网友N:
WWW.STARS.COM.CN,有兴趣可以看看,可以在-55度连续工作没问题。

网友O(2008-07-10):
特殊的使用环境,用军工级的可以,我们有军品级的伺服,-40--55度都可以正常使用,skype:chenqq104.qq:229930162

网友P:
工业级的恐怕不行!以前用过FAGOR8055B的系统和FAGOR数字伺服,零下7摄氏度就报警,而且是伺服、SECOS光缆、数控系统一齐报警。不过一般数控机械的环境温度要求较高,那末低的温度恐怕机械部分也有问题了!

网友Q:
我们自己产的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可以在零下20度正常工作啊,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N:
WWW.STARS.COM.CN,有兴趣可以看看,可以在-55度连续工作没问题。

网友S(2012-01-06):
我在内蒙古满洲里使用了伺服电机,电机在室外,驱动器在室内,室外温度零下将近-40度,今天送点了一共8台电机,其中6台报警:ALE-11是常报警,其中两台为:ALE-01,重复上电但是刚启动没事过几秒又出现过电流保护。这是什么问题高手们是否和环境温度有关系?

网友:
最简单的一点, 伺服里的芯片之类的用的什么级别的?军用?工业?

如果达不到零下20度的要求, 芯片都会死机的, 别的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