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点温度检测值上传电脑事宜

楼主(2005-06-17):
现有五个位置分散的检测点的温度值需上传到一台电脑集中查询,请教一下是否有成熟产品或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用通讯加现场温度采样模块。有兴趣致电021-54477909蔡

网友B:
温度巡检仪

网友C:
用五台带RS485通讯接口的智能数显仪就行,可以和任何组态软件使用!

网友D:
有两种方案:1个是用一台多路带通讯的温度巡检仪,另一种是用多台单路带通讯的温度显示仪.你可以自己选购仪表自己完成现场安装或是把整个项目交与我公司来完成就可!!! 欢迎致电010-82600815/16/17 67416285 于洪金

网友E:
发了可邮件给你看看够用吗?

网友F:
我公司有8路通道的数据记录仪,可以同时采集8路温度信号。有RS-232,LAN(10Base-T仪态网),打印机,数字输入/输出单元。有兴趣请与我公司联系:021-63526406*30 易先生。

网友G:
你可以看看我们公司是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www.quatronix-cn.com

网友H:
这个很简单,用一个温度的采集模块就可以实现功能,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中心有成形的产品. 详情请登陆:www.sensor.com.cn www.automation.com.cn 或来电咨询:021-64940172-李先生(上海办)

网友I:
达拉斯的温度测温模块可直接通过总线遇上微机连接,且价格极低,效果不错。

网友J:
To 易水寒1147: 请介绍一下你说的达拉斯的温度模块。型号是什么?价格多少?我只听说过DS18B20系列的芯片,还不知道有模块。DS18B20芯片已经是数字输出,可以通过单片机与上位机相连。难道模块就是芯片+单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