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mDbView控件中查询记录

楼主(2005-06-17):
如何在AlmDbView控件中查询记录,比如按时间查询,按操作员查询等!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A(2006-03-16):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按时间查询可以用脚本实现,调用此控件的属性/方法即可. 按操作员查询可以使用在"查询过滤器"中预定义的方法来做.

网友C:
使用脚本实现

网友D:
这个怎么实现我也想知道!

网友E(2006-04-17):
请问controller:这个调用“控件的属性/方法”的脚本怎么写呀?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F:
脚本我会写,可是我的VIEW中的警报和Alarm DB Logger Manager怎么连接不起来,老是在AlmDbViewCtrl控件中显示不出来警报记录,请高手指教,lovehe99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