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5-06-17):
最近使用SIEMENS S7400编写一个小程序,使用PS电源一个,400CPU一个,5611一个,5611与400连接作一个单站,硬件配置完成,WINCC也配置完,向WINCC传数据也完成,WINCC数据连接正常,可运行后WINCC上无数据,数据是黑的。可以肯定WINCC无错误,怀疑S7上配置有错误,请问如何正确配置S7?S7如何联系WINCC?最好有图。联系hxhzl@sina.com.cn.谢谢大家。

网友A:
STEP7软件和WINCC兼容否?你在STEP7里运行一下程序看,正常吗.

网友B:
可以提供技术支持,请联络8031551@sina.com

网友C:
1、如果你在S7上在线看数据不能正常显示。 2、开关量在WINCC上显示正常。 满足上述两条: 可以肯定是24V电源输出电源不足,你可以把24V电源的输出端拆开(此前先关闭CPU及其电源模块),5S后,再接回,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D:
WINCC运行后,观察一下配置的连接是否正常.利用S7通讯PLC端不用特别的配置,因为PLC是S7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