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LG PLC 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5-06-17):
向各位请教个问题: LG PLC 怎样实现用“字”来控制“位” 比如说:数据D0=1时输出P40=1 数据D0=0时输出P40=0

网友A:
?? ni 有没有学过C语言等高级语言啊,或者其他的PLC,看看别人写的程序也行。 先用比较指令 如果A==B,,就输出C,

网友B:
用比较指令AND= D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