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器用变频器为什么不行?

楼主(2005-06-17):
请教各位精英:有一种机器,它是把钢丝拉细,也就是通过把一个粗的经过这个机器生产为一根细的钢丝。现在用的变频器不能控制它。为什么呢?有没有一种变频器能控制?在我认为他是速度跟变频器的性能达不到一种匹配。不能完全的控制它。水泵上用的变频器他是通过压力来控制变频器。那速度控制的一般好像没有。各位有没有其他意见,请回复。同时把你们遇到的这种机器用到的变频器说说。

网友A:
呵呵,问题大了,水泵用的变频器用来做冷拉丝机? 应该用矢量型的,当然,在你这里最好是用直流电机用直流调速来实现,否则在低频时问题就麻烦了 有兴趣的话,打个电话:021-62652519

网友B:
晕!拉丝机用变频我见多了新的改的都弄过!一套拉丝机几台电机,一般比较稳当的就是选大一个当的普通通用型变频器就可以了!需要咨询的话!打:0531-88582068 游

网友C:
关键是各个传动点之间的张力控制。用不用矢量都可以。如果转速比较低,当然矢量好。

网友D:
如果可以交换意见可以到变频器专用的QQ群里面去试试12163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