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电机

楼主(2005-06-17):
请问:三相电机的相位差是120°,难么单向电机的相位差是多少呢?? 单向交流电机要改变转向,是否直接把两跟线对调一下就可以呢?? 谢谢

网友A:
既然是单相,它和谁去比相位呢?你没有搞清楚单相电机的工作原理吧,单相电机的启动和三相电机不同,三相电机通电时互差120度相位的三相定子绕组产生一个交变磁场,使转子获得旋转力矩转动,交换其中两相也就改变交变磁场的方向从而改变电机的转向。单相电机一般是靠启动绕组或者是一个电容来获得起动转矩,所以你想改变单相电机的转向得从这里入手而不是简单的对调两根线!

网友B:
单向电机的内部其实是两相,相位差是90度。靠启动绕组或者电容来获得相位差,达到与单相市电简单相接。

网友B:
单向交流电机要改变转向,直接把两跟线对调一下是不可以的,因为没有改变相位差。

网友C:
单相电机, 改变电容接线即可变向

网友D:
你也太蒙了. 1,单相就单相要靠外部才能使它分相.如有能分相它是无法运转的. 2,单相的启动有很多种,如有电容,电阻,电感等.最常用的是电容.它的作用是使电磁错开90度的相位角从而起动.如相反转只需改变相位角的提前或是落后就行了.

网友E(2005-07-23):
單相電機裡邊有兩相繞組它們的機械角是互差90度的,如果要讓電機轉起來就要讓電機的相位角也相差90度,所以一般在電機的起動繞組中串一個適當的電容讓起動繞組中的電流超前主繞組大約90度

网友F(2006-03-19):
我想问的问题是,单向交流电机如何来调速呢?
通过一个滑动变阻器来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