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变频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5-06-17):
我最近要设计电梯控制器,现在电梯变频器的选型问题一直没解决,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电梯变频器选用一般应考虑: 1、最好选用电梯专用变频器,若选用通用变频器,则一定要 有矢量控制。 2、所选用的变频器的功率一定要不小于电机的功率。 3、所选用的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一定要不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一般选用电机的功率P=T﹡V(经验公式) P单位是千瓦 T单位是吨 (电梯载重量) V单位是米/ 秒 (电梯速度)

网友B:
照着行业认可的牌子选,找性价比高的,成熟的。比方说安川、富士等等。估计最近也多了不少电梯专用型吧,听听口碑怎么样,可以试试。 电梯选变频,关键还是一个舒适度问题。看你的是什么档次的电梯。高档的对舒适度要求很高,对应的变频器就很专业,当然还得你会用才行。

楼主:
我问一下:更换变频器的时候会影响PLC程序么??? 你们都用的哪一种比较稳定,舒适度三菱的怎样,我用三菱的编程安装仿真调试以后运行很好!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用电梯专用变频器比较好。(因为专用的他就是为电梯所设计的,它调试方便,舒适度也好,而通用的光参数就让人头疼,并且整体性能上还是稍差点。毕竟它是通用的,它只是全而不精。) 一般来说更换不同型号的变频器,PLC 都需要稍加修改,但看你这么精通PLC,相信对你来说一定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这两台变频器的输入所需信号和输出信号相同,那么就无需修改PLC程序了。 我是搞电梯的,可以交流 13811096207

网友C(2006-07-03):
客梯现在基本都用电梯专用变频器。

货梯要求不高,几个知名品牌都可以。不过我本人是坚决抵制日货的。

网友D:
我想知道用变频器做电梯的详细资料
请各位大哥多多指点
ataoying@sina.com

网友E:
谁手上有现成的变频电梯资料?我想学习一下。taishan13356828135@163.com

网友F:
选用Vacon变频器,它有专门用在电梯上的变频
QQ:465582032

网友G:
以前安川用得多点。FUJI市场占有率好像不太高。艾默生有三款电梯专用变频器,TD3100 (异步电机用)  EV3100(同步/异步电机用)  ES系列(英国CT技术) 。可到艾黙生网络能源网上下载资料。如找不到,可联络我,我发来。 13006665862

网友H:
用英国CT的变频器,是电梯专用的
可以打电话联系一下:
艾默生CT公司中国驱动中心:021-54260668-231

网友I:
用意大利西威电梯专用变频器
联系  13002152260 陈

网友J(2006-09-20):
意大利西威变频器不错,物美价廉,用户为:杭州西子奥的斯、沈阳博林特、无锡中秀、上海贝斯特电梯等大的电梯生产制造企业得到了成功应用。杭州西子奥的斯的年采购量已超过万台。其中北京升华电梯、北京优力维特电梯、北京航天金羊电梯……
0571-88225364-510
杭州通灵自动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K(2007-01-18):
其实在电梯上使用最好的最舒适的还是日本富士的电梯专用变频器,LIFT、UD、VL,还有VG7,真是全线都有,不用推荐客户都会选用富士变频器,在广东电梯系统供应商中,我们的实力做得最大最强,信誉最好!电梯的整梯电气控制系统和机械配件我们都用做,佛山市三川电工设备有限公司(www.sunch-co.com),欢迎来电咨询0757-83287210张生

网友L:
有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K:
日本富士的电梯专用变频器,LIFT、UD、VL,还有VG7

网友K:
有需要的加我QQ308652738

网友J(2007-02-26):
 意大利西威变频器不错,物美价廉,用户为:杭州西子奥的斯、沈阳博林特、无锡中秀、上海贝斯特电梯等大的电梯生产制造企业得到了成功应用。杭州西子奥的斯的年采购量已超过万台。其中北京升华电梯、北京优力维特电梯、北京航天金羊电梯……
0571-89937960
杭州通灵自动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M(2007-08-22):
客梯现在基本都用电梯专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