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怎么和DCS通讯

楼主(2005-06-17):
如果我一DAS系统,用的是IFIX3.5,PLC用的是s7-200,我如何采集到的数据通过485传到别人的DCS上.主要是我不太清楚我的数据怎么传递到我自己编写的与DCS通讯的程序上

网友A:
用MODBUS协议啊!

网友B:
to:cfnuaa 您的ifix3.5的i/o是如何配置的 地址类型是四位的吗

网友C:
用PLC直接与DCS通讯呀

网友A:
你的那个PLC我没有用过,不过PLC大同小异,你可以用PLC直接与DCS的modbus口进行通讯,也可以通过IFIX的MB1驱动直接通讯。不过用MB1通讯的时候地址我想应该是5位吧,比如40001等

楼主(2005-07-29):
谢谢各位,才有时间上网,不好意思.ifix3.5的i/o配置是按照S7-200的驱动来配置的,谢谢大家的想法,我主要是想知道怎么样IFIX和DCS直接打交道.如果我用MB1通讯地址是五位,但我难道把在ifix定义好的S7-200地址变量与之相连?

网友D(2005-08-31):
大家说的不是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兜圈子了. cfnuaa,iFix 有直接与几个主要的DCS系统通讯的驱动,你可以去差差看,不知你要和那种DCS通讯??

网友E(2005-10-08):
哥们,你解决了吗,告诉我一声,我现在用IFIX3。5与S7 200的自由口(他遵循MODBUS协议)进行485通讯。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F:
可以考虑使用opc驱动,一般dcs都有opc驱动。大家使用标准接口,就好办了,不然可以使用接口api自己写程序

网友G(2005-12-01):
opc应该可以的

网友H:
请给我发一个,谢谢。qzjcat1@gmail.com

网友I:
譬如用kepserver的opc server for s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