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和CF3

楼主(2005-06-17):
台达M1。5KW电压高一点显CF3。电压底一点显CF。3什么意思呢?求助个位

网友A:
你测S1,S2的O/P输出电压吧,不加负载时应该是0V,有零点几伏的电压就足够它显CF3了

楼主:
DELTA;谢谢你的回答.但是你说的S1.S2的O/P是什么,是电脑版上的运放吗?

楼主:
你有QQ吗?我的QQ是378494052

网友B:
DELTA所指的台达上的S1,S2是指的变频器电路板上的两个电流互感器,测电流互感器上的两个输出电压,就可以知道故障了.一般解决办法是换电流互感器.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电流互感器.已拆掉还不行

网友C:
出現CF3是A/D轉換腳异常﹐一般有OC﹑CC﹑OV﹑OH (具体看是CF3﹒*)﹐檢測相應的電路就可以解決問題﹐如果換S1﹐S2還沒解決問題就剩下2种可能(几率比較大而已)﹕檢查是否是控制板的U1不良﹔檢查POWER板的DU5是否不良﹐相信把這兩個換了妳的問題也就解決了 我是臺達負責本產品的工程師﹐如果還有問題和我聯系fun.yang@deltadg.com.cn

楼主:
感谢 funyang的回答。我已换一个电阻真在通电中。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