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应用

楼主(2005-06-17):
各位高手:有韩国变频器是这样用的:变频器面板操作运行到给定频率后,通过变频器和电机间的接触器的通断来控制电机的运行停止;请问这对变频器有何不良后果?工艺要求瞬起瞬停,可有其它解决方案?

网友A:
可以这样用,变频器一定使用频率达到信号、FRS等功能,还要严格掌握时间顺序,否则变频器很快就完蛋了,最好有一位非常专业的变频器技术人员帮助您,才能作好这件事!

楼主:
变频器是一直有输出的,接触器接通,电机运行;有异常或需要停时,接触器断开,电机停止. 瞿工可否说详细些?谢谢!

网友A:
如果变频器一直有输出,在一定频率之上,相对于电机就是直接启动,变频器输出电流至少是电机5~10倍,一般变频器说明书都著名不允许通过变频器主电路的接触器进行起停动作!我猜测您的工艺水平可能是变频器到达一定频率后输出一个信号,使变频器自由停车,延时几十毫秒时间电机抱闸停止,然后信号恢复,变频器可以使用频率跟踪功能或者重启动功能,停止、启动时间可能在几秒钟时间内完成,故您觉得是瞬起瞬停!不知道是否如此,请各位再指点!

网友A:
啊,我想起来了,在汽车实验室好象有这种设备存在,好象是做碰撞实验的,为了保证安全性,停止时必须将变频器输出与电机的接触器断开,运行前先将接触器闭和,不过这些功能都是利用上位机的程序实现的,一旦变频器停止信号给出,上位机检测到变频器输出为零,立即断开接触器;运行信号给出后,接触器先闭和,然后变频器再运行,我在中石油北京设计院见过这东西,设备是美国进口的,控制系统是加拿大做的!

楼主:
謝謝瞿工!我詳細說一下:連線只有三進三出,沒有控制線.也沒有控制器.設好頻率,按"RUN"運行.隔幾秒鐘,將接觸器接通,電機運行;如果要停止,將接觸器斷開.接觸器動作時,變頻器是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