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报HW

楼主(2005-06-17):
请高手支招: LG-SV015IG5-4变频器一台,上电显示“HW”故障,问题会出在哪里。先谢了!

网友A:
变频内部故障或风扇不运转。

网友B:
换一块主控板试试,上次我有一台换了就好了

网友C:
HW里有什么?

网友D:
大部分是散热风扇坏

网友E(2008-06-09):
上电显示“HW”故障  是主板坏了

网友E:
上电显示“HW”故障  是主板坏了或模块坏!

网友F:
风扇的面大些,你看下主板线路,上面有个光藕是控制风扇报警的,卸下看看。

网友G:
主板坏的不多见,大部分是散热风扇坏 .美蓓亚风扇60*60.DC24v,0.09A

网友H:
你可以联系我,我公司是LG代理商,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15814183703,刘先生/。

网友I:
请教:is5系列HW故障也是风扇问题吗?故障记录为ADC偏移,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I:
是一通电就跳HW,和外部接线端子有关系没有?盼赐教,

网友J(2008-09-06):
硬件故障,多是变频内部故障或风扇不运转。我长遇到

网友J:
再补充,要经常清理变频器风扇,可以用高压气吹,可以减少故障

网友K(2008-11-15):
模块,风扇,主板,还有没有其它引起的?这个故障

网友L:
模块损坏也会报HW

网友M:
是CPU板是的的8只交的IC型号是A41S的,有修好发表一下

网友M:
是CPU板上8只脚的IC坏了型号是A41S的你换了看看,我有修过这样的故障,就是把这个换了就好了,有修好发表一下。

网友N(2009-01-15):
HW:1、FAN

2、POWER-PCB(关于电压检测的部分)

3、CONTROL - PCB

网友E(2009-02-25):
is5的 hw 怎样处理???

网友O:
看报警内容连续按上升键就可已看到是那一部件出的问提了13073434865

网友P(2009-04-04):
我有2台都是这个故障:IS5的,一上电就报HW DIG风扇换的新的,温度电路也没问题,怎么回事,郁闷

网友Q:
我可以修复。051258062651

网友R:
你是不是把模块拆下来了,要是拆下来的话要在TC+和TC-哪里加个5K的电阻,还有风扇一定要装上去。还有就是检查一下R1的阻值看看有没有变大。要是都没有问题的话就要考虑CPU了。

网友S:
基本上是风扇的毛病,我的LG变频器用了两年多,风扇已经全换了,总数大概有8台

网友T:
绝大部分是内部的小散热风扇坏

网友U:
我的是37KW的风扇是220V的,CPU板也代换过.故障依旧.有时上电还报MC FALL 请问下一步要查那里?大概是啥问题.13992819424杨

网友U:
搞定了!(37kw 上电报H/W)更换交流接触器后一切正常!后发现温度检测线松动或检测电阻开路也报同样故障

网友V:
温度检测线的松动

我上次的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W:
风扇是一原因,,如果拔了风扇还不好,,就是主板的问题,主板上有个多大的电阻一时想不起来了,,一个贴片电阻坏的,,主板逻辑,检测电路很少有问题,这个报警!~~

网友X(2009-05-26):
我刚刚带换了一下 是主板坏了

网友Y(2011-02-28):
8只脚的IC型号是A41Sc是个什么芯片。哪位知道吗?拜托了!!!

网友Z:
谁把这个帖子翻出来的,LG,据说是韩国的垃圾。这个故障主板,模块都有可能,坏了修,修了还坏。我还准备了好多主板换着玩呢。

网友AA(2011-04-01):
LG1.5-3.7的主板没显示的。过压的,HW的。过流的我都可以修。价格便宜。15962394822王先生

网友AB:
报HW故障,也有可能你没有接电机。

网友AC:
我遇到过报HW,经过检查发现驱动板烧了几个小贴片原件,模块断了一根驱动脚。变频器基本报废,不值得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