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Q12H是否可通过PROFIBUS连接西门子远程模块

楼主(2005-06-17):
现场要求远程模块是16点入16点出,有人能告诉我西门子相应的远程模块型号吗?最好还能有一个参考价。谢谢了!

网友A:
Q系列PLC可以连PROFIBUS,但要用专用的模块。

楼主:
我已经为Q12H买了PROFIBUS的模块了。现在的问题是我还需要一个16点16点的从站,三菱的人和我说三菱没有支持PROFIBUS的远程模块,所以我只能转投西门子了。但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我用西门子远程模块的话需要用到那些元件。

网友B:
可以选择西门子的ET200系列,图尔克的BL20系列。

网友C:
目前西门子公司远程I/O模块总计3大类10款产品。所谓三大类主要指防护等级为IP20,IP65/67以及防暴类型产品。 因为不清楚你的具体需求,因此我只能建议你考虑选用ET200M模块或者ET200B 或ET200L.另外ET200家族中有带CPU模块的I/O,功能类似于西门子S7-314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