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ep7-v5.2仿真软件

楼主(2005-06-17):
我最近在学习simens s7-300,没有硬件但想利用仿真软件学习,不知怎么用,请各位大虾帮忙,谢谢!tangwencai74@163.com

网友A:
①在 Step 7 MicroWin 中新建一个项目    ②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 AWL 文件    ③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⑤点“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二个按钮)    ⑥会有个对话框,这里要选择你的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    ⑦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开数据块(.odb)和CPU配置文件(.cfg)    载入程序时不要载入全部,只载入逻辑块则不会出现错误,但这样一来仿真    功能也受限了,只能一些仿真简单的指令    ⑧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好了,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了

网友B:
有无具体说明书

网友C:
我用过仿真软件,当时也没有相关说明书,没有感到太难,将程序下载后,根据程序所用的输入、输出点,开几相关的点,如I0.1,M12.0等,相应地打钩,代表此点有输入。然后看输出点的状态。摸索几次就可以了。现在有这种说明书,可以从网上下载。

网友D:
上面介绍的是S7-200的仿真,S7-300的仿真可以直接在梯形图上 显示出电流的通断及流向.

楼主:
请问:S7-300的仿真软件哪里有?

网友E:
介绍一本书 《S7-300/400 PLC应用技术》 廖常初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年1月第一版 本书介绍了基于STEP 7编程软件和PLCSIM仿真软件的学习和实验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没有PLC也可以较快地掌握S7-300/400的使用方法。

网友C:
我这里有S7(Simatic S7-PLCSim V5.0+SP1 )仿真软件和授权,怎么发给你。PLCSim V5.2我没用过。

网友F:
呵呵,我也存在此问题呀,有好东东却不会使用,如果那位大兄懂,是否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D:
我用过S7-200和S7-300的仿真软件,今天我有事.改天再上这儿与大家交流.

网友G:
那位大侠有仿真软件,发给我这个虾米好吗?还有授权呀 我的信箱是SUN8428@163.COM

网友H:
我使用的仿真功能不全,有些功能仿真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 指导一下 谢谢 wjf19821110@yahoo.com.cn

网友I:
仿真软件可否发给我吗?还有授权 我的信箱是ryan@e130133.COM

网友J:
给我发一份仿真软件好吗,我想学PLC,可是没有机器,万分感谢!!longzi94@sina.com

网友D:
在本站的工控论谈下方自助资料库里,有很多版本的仿真软件,但均无授权.

网友K:
我有S7-200的模拟软件(汉化版),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 给我发信,并说明, 已经在资料交流区发表过了,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9042 super-siemens@163.com

网友L:
给我发一份仿真软件好吗,我想学PLC,可是没有机器,万分感谢!!boyun2183@263.net

网友M:
能给我发一份,谢谢了

网友N(2012-03-14):
引用 网友O:
S7-PLCSim V5.0+SP1 )仿真软件和授权,怎么发给你。PLCSim V5.2我没用过。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仿真及授权吗

十分感谢

邮箱:45353551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