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今

楼主(2005-06-17):
你好: 如下指令请帮忙分析一下:LD X0 MOV K4X000 D10, 是怎样理解的,是不是从X000-X017中的其中任何一个接通,D10的值都为1.全部接通也为1.

网友A:
NO,D10的值是16进制的,怎么会一直为1呢?D10 的位的值对应X0到X17的值。

楼主:
那D10的值是怎样来通过X0-X17值来组合的呢 ,

网友B:
位元件数据(X、Y、M、S)组合起来可以处理数字数据。 例:K4X000 其中4为组数,一组为4bit,4组即为16bit。 X0000为首元件号,即X0--X17按从左到右的方式组成的bit数据。 如果X0---X17分别是1,0,0,0,0,0,0,0,0,0,0,0,0,0,0,0。则K4X000所组成的位数据为0000000000000001,即十进制1 你上面的例子是 当XO为ON的时候,将X0----X17组成的位数据所对应的数字数据移动到寄存器D10中。

网友C:
D10读取的是X0到X17的状态,假设X0到X17都为0的话,D10就是0,如果X0为1,其他为0,D10就是1

网友B:
x0----x17 ???? 真纳闷. 应该是X0---X15共16位.

网友D:
X0-X3,X5-X7,X10-X13,X14-X174组。不是X0-X15。

网友B:
的确是我错了.我太粗心了.用M用习惯了.我已经把上面的修改了,抱歉!

网友E:
to:工控办事处,能否把你的观点再详细的阐述一下,我似懂非懂,谢谢

楼主:
大家好: 谢谢各位的讲解,如上例子: X0=1 D10=1 X1=1 D10=2 X2=1 D10=4 X0=1,X1=0 D10=3 X0=1,X4=1 D10=11 X1=1,X5=1 D10=22 X7 X6 X5 X4 X3 X2 X1 X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就是用四位二进制数来代替一位十进制数吧,就是BCD码吧。

网友F:
好象是:最高位为符号位的16位二进制数。 编程器与PLC联机监控时,应当可以查看到。 位元件划分为 4位一组,但这4位并不是BCD码;参见楼上各位的说明。

网友G:
PLC中有几种显示数据的格式:二进制,16进制,8进制,BCD码,ASCII码,10进制,即使同一个数都会显示不同的数,要看清楚

网友H:
這是單片機的基礎知識,我這方面也不行。我在用到bcd這個指令的時候也遇到了同樣的困難。現在還沒有想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