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这是怎么会事?

楼主(2005-06-17):
用的是:DVP-12SA+04PT PT的 CH1 接 PT100的感温线 接线如下: 04PT的 L+ ----------- PT100的 红线 L- ----------- PT100的 蓝线 I_ ----------- PT100的 黑线 FG ----------- 未接线 运行PLC 后: A/D 灯一直是红色 ERROR 灯一直是红色 (查看 CR #30 一直是k32) / 有时是红灯闪 (查看 CR #30 一会是k0 一会是k32 ) POWER 灯绿色 其余的, CR #0=H08A (正常) 写入CR #2的值也能读到 但是温度读不到,请大虾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VP?是什么牌子的呀?

楼主:
是台达的!

网友B:
通道不接满都会出现两个红灯的现象,正常

楼主:
那我读不到温度值还是没有用啊 CR #30 = k32 是"变换值异常" 这个变换值是什么值?

网友C:
换一下三根线的接法。

楼主:
谢谢各位了 已经好了 应该是: 04PT的 L+ ----------- PT100的 红线 L- ----------- PT100的 黑线 I_ ----------- PT100的 蓝线 FG ----------- 未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