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伺服系统仿真~~

楼主(2005-06-17):
小妮子小硕一名,接手的项目是一个交流伺服系统,恩电机及配套的驱动器和相应的机械部件老师都已经选好了,控制部分也是现成的运动控制卡,让我作的工作是"系统仿真"~~ 恩,我现在方向不太清楚:是要建立如电机,驱动器的数学模型吗? 具体步骤是怎样呢?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你个傻妮子,你电机,驱动器,控制卡都选好拉,不去问供应商,跑这里来,这里发言的人都是有利益驱动的,没拉利益驱动,就是我们伟大的刘邦主恐怕也没有时间解答你,哈哈。下次一定要这么讲,“驱动器,电机,板卡还都没有最后选,想选XXXX品牌的,请帮忙参谋一下,”然后在具体提问题,我保正想同您联系的人排大队。

网友B:
斐阳 : 你好。 俺也正相对交流伺服系统进行仿真,条件几乎和你一样。 呵呵。 不知能否在这方面和你交流一下? 我的email: szllc1980@163.com QQ:63603152

网友C:
进行系统仿真,建立模型? 硬件上我建议你先买块数据采集卡,买个测速电机(先衰减后再接数据采集卡,避免超过量程)。软件上先把编程练好。 如果你想偷懒,先编一个稍简单的程序,把采集的数据存成文件,用Matlab进行分析。 如果你精于编程,并懂过程辨识,可以自己编写算法来进行模型辨识。靠机理分析建模对于交流伺服电机这样的对象似乎不可能奏效的。

网友D:
我作过一个课题,其中有松下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在建模的时候,我没有考虑什么电机模型的。而是通过辨识,我采用的是速度控制,参数设置好输入电压与输出速度的比列关系,然后,用matlab的实时控制rtw进行辨识。怎么辨识,看看测试技术里的内容,不繁。

网友E:
哈哈,老刘你真逗,收我当徒弟如何!

网友F:
能不能接着再谈一下对伺服的建摸。需要从过程采集哪些信号?用什么辩识算法?

网友G:
老宋说的妙极了,实在佩服!

网友C:
建立的模型可以是: 输入为DAC电压,输出为转速。辨识时假设为系统为二阶。 输入为PWM占空比,输出为电流(电流中的数据先必须平滑,滤除开关时的交流分量)(电流型功放)。辨识时假设系统为一阶。

网友H:
仿真说的太笼统,到底是做那类的。是工业类的,还是军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