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RROR 8956

楼主(2005-06-17):
我用PP35+CX408做机床控制器,在AS中传送PROJECT时,出现错误:"Error8956 while transferring control: CANIO-Master: CAN node is not configured."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能否帮忙解答? 说明:我的Project是由B&R美国公司做的,已用在我们美国客户的机床上.

网友A:
你是否在原有项目中作了改动,如果不当的修改会出现此问题. 你可将原有程序使用FILE:EXPORT/IMPORT导入到一个新的项目中.

楼主:
不错,是因为将项目的OS版本由2.37升级到2.38引起的,现仍使用2.37版本就可以了. 谢谢提示!

网友B(2012-02-02):
因为将项目的OS版本由2.37升级到2.38引起的,现仍使用2.37版本就可以了. 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