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静电解决方案

楼主(2005-06-17):
各位大虾,本人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我们类似线的丝以高速经过一个金属器件,有很多根,金属比较小有2mm左右大小,进行摩擦,在金属表面产生静电,有消除静电的方法吗?急需!!! 信箱404a@sohu.com,电话05182346719 唐,手机13851272404

网友A:
楼上的不太可行,金属只有2MM,要是接地的话有点难度

网友B:
很多跟并接后接地

网友C:
你们的金属器件是环状的还是桶状的。说一下具体尺寸。

网友D:
是否可以借鉴,对薄膜的静电消除器的运用。因为静电是无规则的,它是利用很大的电场将静电朝一个方向运动。就是静电棒靠近金属器件放电。

网友E:
金属只有2MM——安装在什么上面?架子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我们的金属部件是安装在一个类似圆形的塑料卡子上面的,只有丝线通过的部位金属,卡子有个专用的长筒,作为卡子的支架。具体形状是圆柱形中间有孔,孔是微斜的不是直上直下。程如玫瑰不爱我: 所说的,接地有点难度

楼主:
to 朱工: 您好!能具体描述一下您的方法吗?

楼主:
to 周公 哈哈,周大虾你可是我的偶像啊!谢谢第一个给俺留言!

网友F:
用静电消除器。(也就是朱工说的那种)

网友G:
to 朱工: 介绍一下静电消除器。

网友H:
对,用静电消除器。(也就是朱工说的那种)

网友I:
什么是静电消除器????????

网友E:
增加空气湿度

网友D:
消除静电的措施分三类: 泄漏法:采取接地、增湿、加入抗静电添加剂等措施 中和法:静电消除器的应用 工艺控制法:从材料选择,工艺设计、设备结构等方面采取措施。 在绝缘材料加入添加剂后,降低材料的电阻率,一般添加石墨粉。传送辊中部分用金属辊或石墨辊,便于静电的泄漏。 静电消除器分直流高压与交流高压(工频与高频)。其原理都是利用高电压放电针尖端附近强电场来使空气电离,以消除静电电荷的,适用范围广。 上述方法可以借鉴,根据现场情况、安装位置来选择,另外速度增加也会增大静电。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鉴于上面朱工和周公的建议,使小弟也想到一些东西,深受启发,可以试验一下,再次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J:
这个东西应该是线切割吧,应该有现成的技术,可以到一些机械加工工厂了解一下

网友K(2006-01-24):
静电消除毛刷,各位谁用过呢?传送金属辊子上的静电用什么方法消除好呢》传送金属辊要不停的转动呀,接地可不太好做的,加入抗静电添加剂?这个能好使吗?谁有这方面经验请赐教,谢谢!

网友E:
参考电机电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