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齿轮正反转自动加减的计数器求助

楼主(2005-06-17):
需做一个装置利用齿轮来测量轮子上绳的收放长度,有没有可识别齿轮正反转进行自动加减的计数器,其传感器应选用什么样的。希望各位老师能提供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如有这方面的产品,请将资料发送到xffwd@sohu.com。谢谢!

网友A:
增量式编码器加计数器即可-0510-3570223

网友B:
两接近开关,安装位置的差为(N+1/4)*齿距,N=0,1,2,3,PLC计数。

网友C:
你的数字电路没学好,10块钱可以搞定的

网友D(2005-07-18):
武名的方案可行,只是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较低,高转速,或单位时间内转过得尺数较多,接近开关响应跟不上。建议选用高频齿轮传感器。我们有此产品。同时,我们还有相关的仪表。欢迎垂询!021-64859191-311侍洪来

网友E:
TO:yzj7518 是高人就指点一下嘛!

网友F:
yzj7518: 知道干吗不告诉人家呀?既然在这里贴了,一定是很着急的,这样还不如不说呢。

网友G:
一般电机提供的是的功率,即比较合适的转速与转矩,但是转矩小的电机体积就小,功率因数和效率也高,所以一般都造1400到2800以上的高速电机,如果需要低速大转矩就配减速机,但减速机在大减速比时效率有非常低,这时就值得造更低速度的电机,一般来讲减速机的速度比是固定的,锥齿轮配合的减速机也可以调速,但是只能是手动固定调速,性能与变频器不可同日而语。总值减速机的作用是取得合适的转速与转矩的同时追求高效率。 变频器的作用是伺服调速,可以动态大范围快速调速,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在工频以上恒功率调速,其作用不能取代减速机的。为什么变频器要防止在20赫兹以下长期工作,一是因为转速过低,风扇的散热效果就很差,而是因为变频调速要保持恒磁通,在频率很低时电压就得很低,要保持恒转矩电流就很大,发热很大,散热却很差,对电机极为不利,对变频器也很不利。 再者减速机与变频器的价格比很大减速机一般按每千瓦一百元计算,而变频器按每千瓦一万元计算,所以除非必要不能用变频器代替减速机。一般变频器是取代流量阀控制变化较大的液体与气体的流量的,可以省下阀门的巨大损失,可在半年内收回投资,有推广价值,再就是需要调速的机械,机床用变频器,不需要调速的千瓦不可用变频器。 如果需要简单的传动系统大的转矩,高的效率,大的调速比而对体积不太敏感,也可以使用力矩电机配变频器。如果对效率不太在意,但对体积、转矩、调速比很在意,也可以使用液压传动配变频器(定压控制)。

网友H(2005-09-14):
在齿轮的两端安置两个光电开关,把信号送入plc,编写控制程序,由plc处理后把信号送给计数器。

网友I:
武名同志说的很对,十块钱就轻松搞定,呵呵

网友J:
武名的方案可行.用二只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均可,配计数器,无特别要求无须plc,只须激活计数器输入模式--可逆计数,二只传感器位置与A\B通道输入方式有关,检测齿轮一般用A\B相位差方式实现.这是多年成熟的方案,很实用.

网友K(2005-12-01):
很简单啊!用计米器啊!我们公司是产塑料薄膜的计迷测量全都是计米器而且价格好象也不贵!也不用自己设计什么电路。

网友D(2006-01-19):
美国红狮齿轮传感器+计数器/转速表

网友L(2006-03-22):
正在向大家学习。

网友M(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N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N:
o(∩_∩)o...12楼的

网友O:
要学习

要学习

要学习要学习

网友P:
顶下12楼的同志! 发扬光大!

网友Q:
卖纺织机配件店里应该有,是电子码表,配套有个四线式的传感器(两根是正负电源,两根是AB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