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苏醒和休眠

楼主(2005-06-17):
各位大虾: 我对关于变频器的苏醒和休眠功能的理解还不深,是不是当压力超过设定的压力值时,水泵电机就停止运行?当压力低于设定压力时,水泵电机有开始运行了?我在实际中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请各位高手指教。不胜感激!!!现在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说的差不多,加上睡眠延时和唤醒延时,睡眠压力值和唤醒压力值可以分别设定.

网友B:
加延时的意义在于在允许的范围内,减少管网压力波动。

楼主:
我用**变频器。五台设备中只有一台调好。其余的都不行,电话都打了无数,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答复的结果!我在火炉子上,度日如年。请各位大虾指教:这种情况如何办?在此,我先谢谢大家了。拜托,拜托

网友C:
我是变频器的代理商,如有问题可以打电话问我.13391876271或者62632247 变频器的睡眠是指在变频器频率低到设定值后还能够保证管网的压力,那么在此时变频器在设定的时间后就会进入睡眠. 对于唤醒,不同的变频器的定义不一样,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压力唤醒,一种是频率唤醒.压力唤醒是在压力低于设定的压力下限,且经过延时后,将变频器唤醒.频率唤醒是在变频器内部通过运算,运算出来后的频率低于设定的下限频率,且经过延时后,将变频器唤醒.(实在上来讲频率唤醒也是根据实际压力和设定,在内部计算出来的频率值;只是在外给操作员表现出来的是设定下限频率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教。厂家有了答复:可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要等7月15日有结果。但原有一个圆满的答复。我个人“猜想”:当供水压力大于设定压力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应该马上降到低频率上,这样的变频器的节电效果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谢谢上面“笨”大虾的指教。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C:
就你的猜想而言,供水压力大于设定压力时,变频器频率应该马上降到低频率上,这样做理论上来讲,节电效果确实会好。 但你要考虑实际中的应用问题,但压力稍大于设定值时,频率就降下来,那么电机的转速也会很快就降下来,但当频率刚降下来后,由于用水量大,压力很快就降下来,那么频率有要在短时间内升上来,那么照这样运转,电机岂不是一会低速,马上又高速,马上又低速,对电机的寿命和本身的使用而言,是很严重的。而且这样使用管网的压力波动是很大的,对用户来说,就是出水口的水量一会大,一会小,客户会有很大的意见。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用变频恒压供水时,压力是不会超过你设定的目标压力的,那么你所想象的当压力大于设定压力的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