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实现电路板功能自动测试

楼主(2005-06-17):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在线检测,所以我们所取的测试点主要的一些元器件发生故障后所导致这些点的电压与标准的电压范围不相符合,从而测出故障,并分析出故障原因,进而通过修理人员的修理快速的排除故障。 测点1:测试电容C1的电压值 测点2:测试电容C2的电压值 测点3:测试场效应管的漏极D的电压 测点4:测试场效应管的栅极G的电压 测点5:测试电容C7的电压值 测点6:测试光藕中的发光二极管的电压值 测点7:测试PCB的输出电压 第一节 各检测点的检测参数范围的设置要求 检测共有四次电源输入:85V,110V,220V,270V 1、 当输入85V电源时: 测试点1的电压范围在105V~112V之间 测试点2的电压范围在105V~112V之间 测试点3的电压范围在105V~112V之间 测试点4的电压范围在0.8V~1.2V之间 测试点5的电压范围在4.8V~5.35V之间 测试点6的电压范围在0.9V~1.2V之间 测试点7的电压范围在4.75V~5.25V之间 2、 当输入110V电源时: 测试点1的电压范围在135V~145V之间 测试点2的电压范围在105V~112V之间 测试点3的电压范围在105V~112V之间 测试点4的电压范围在0.8V~1.2V之间 测试点5的电压范围在4.8V~5.35V之间 测试点6的电压范围在0.9V~1.2V之间 测试点7的电压范围在4.75V~5.25V之间 3、 当输入220V电源时: 测试点1的电压范围在280V~300V之间 测试点2的电压范围在105V~112V之间 测试点3的电压范围在105V~112V之间 测试点4的电压范围在0.8V~1.2V之间 测试点5的电压范围在4.8V~5.35V之间 测试点6的电压范围在0.9V~1.2V之间 测试点7的电压范围在4.75V~5.25V之间 4、 当输入270V电源时: 测试点1的电压范围在335V~355V之间 测试点2的电压范围在105V~112V之间 测试点3的电压范围在105V~112V之间 测试点4的电压范围在0.8V~1.2V之间 测试点5的电压范围在4.8V~5.35V之间 测试点6的电压范围在0.9V~1.2V之间 测试点7的电压范围在4.75V~5.25V之间 第二节 检测点检测值故障分析 1、 当测试点1的电压值不在范围内,故障分析为: 整流桥发生故障导致不良或者保险电阻FR1不良。 2、 当测试点2的电压不在范围内,故障分析为: 电感线圈L1、电阻R1不良 或者电感线圈L2、电阻R2不良 3、 当测试点3不在范围内,故障分析为: 变压器T1不良 4、 当测试点4不在范围内,故障分析为: 电阻R9连锡或者电阻R3开路 或者电阻R8开路或者Q1短路 5、 当测试点5不在范围内,故障分析为: 二极管D7击穿或者稳压管ZD1 不良 6、 当测试点6不在范围内,故障分析为: Q3短路或者R13开路 7、 当测试点7不在范围内,故障分析为: 需要对电路的全面检查分析以及外观检查

楼主:
我现在正在做毕业论文,可是我对硬件选择和PLC编程不怎么熟悉,所以来这里请高手指点!需要更详细的资料的话,可以用EMAIL或者MSN传过去, EMAIL:xiaofei0117@163.comMSN:yifei0117@hotmail.com

网友A:
你这个东西可以这么做: 1.首先是PLC的配置问题:这个测试装置需要4点开关量输出,7点模拟量输入,外加1个触摸屏(要便宜,文本显示器也行)。 2.由于有些测试点的电压较高,所以需要将这些测试点的电压降到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0~5V或者0~10V)(比如通过分压电阻)。如果是交流的话,则需要变为直流(以后可以在软件内进行换算的)。 2.测试装置的操作步骤:在触摸屏上放2个按钮,一个为启动,另一个为停止。操作人员把电路板放好后,则按1下启动。PLC依次输出4个测试电压给电路板,然后测试7个测试点的电压是否正常,根据测试的结果显示对应的信息即可。测试完毕后,切断电路板的工作电源,然后提示用户拆除电路板即可。(那个停止按钮用于测试未完成时手动退出测试状态) -------------------------------- 程序应该很简单